cq6123车铝视频与图。精度不错

楼主(2012-03-25):
因为机器放置的位置特殊 怕吵所以 早上趁人少 拍了段车铝的视频,图片中能看到自动走刀的光洁度 就是不知道如何达到镜面效果
精度 铝棒前端 50mm长前后两段 误差1丝内,这小床目前精度我还是挺满意, 视频中进刀0.5mm 像豆腐一样,到时数控刀柄配的车铝刀粒,下次试试1mm 2mm。慢慢寻找小床的加工极限
螺纹视频

网友:
大小头误差只有一丝吗

楼主:
我只测了前端的 50mm 两头误差1丝内

网友:
拥有CQ6123飘过

网友:
车铝  1000转速   1mm进刀  02半精车刀  可以做到很光滑
R02数控车刀  我用的是LV180

网友A:
车刀高了,响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刀高了,响的厉害

我加紧工件时钻了钻了中心孔 对过刀 刚好刀尖与中心孔同轴心
能说的详细点吗 您说的车刀高了 是那个地方操作不对 求解

网友:
D210 要完了

网友:
车床都有这么大动静吗?请各位dx指点下,这样的话就不干上床了啊。。

网友:
 支持楼主奉献的精神

网友:
走刀把手和320B好像是反的

网友:
1丝的差别那么容易量出来吗?以前在工厂用螺旋尺也没那么肯定呢,一个地方,两次量差1丝都正常

网友:
BB25,120MM铝棒,不顶,量三点,误差半丝。

网友:
车螺丝不用停车倒车吗?没看到停车怎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