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LOCITY 90 到货了,安装中

楼主(2012-03-25):
到货了,VELOCITY 90,请帮我看看配置行吗谢谢!!!!空机:OUTRAGE VELOCITY90 (FLYBAR LESS) 无副翼油动直升机
发动机:OS SPEED 91HZ-R 3D 90级直升机发动机
排气管:HATORI939
斜盘舵机:futaba BLS 252
锁尾舵机:futaba BLS 251
油门舵机:futaba 9252
陀螺仪+定速:VBar
点火系统:还没买打算韩国的
供电系统BEC:韩国HR-G-GVR7020B
接收机:ASSAN 7通道
发射机:JR DSX7 改ASSAN发射

网友:
发射机:JR DSX7 改ASSAN发射

网友:
如果是飞3D的话把BLS252换成253要好点!252适合飞3C!

网友A:
看来LZ应该不差钱,把斜盘舵机换成BLS255,锁尾舵机BLS256,都是高压,很好的,发动机换成OS105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LZ应该不差钱,把斜盘舵机换成BLS255,锁尾舵机BLS256,都是高压,很好的,发动机换成OS105吧

你实现不了的打算让楼主实现一下啊@(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实现不了的打算让楼主实现一下啊@( ̄- ̄)@
咳,你这伙计老打击我 小心下次飞260失控啊

楼主:
忘了发图片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继续上图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上图吧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楼主:
有些问题咨询

VBAR如何与JR的DSX7接收机连接,我是个菜鸟,刚进了MINI VBAR用的是DSX7遥控器改的ASSAN发射和接受6通道的,韩国的7020稳压器 装在90油鸡上不知道怎么连接,不知下图连接对吗?多多指教谢谢!图片是借用的

网友:
dsx7直接用 卫星就好了。还改什么啊

网友C:
想知道哪有配件啊

网友:
还有接定速,我也想知道VBAR怎么接定速

网友:
喜欢这种零件包装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哪有配件啊

淘宝上有搜一下有几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用的舵机是OUTRAGE TORQ 9180(斜盘)、9088(尾舵)、9080(油门)

楼主:
买错了个MINIVBAR 给商家商量用大VBAR,现在等货货中,商家不错

楼主:
新上VBAR和7020,感觉系统安装还是费劲,需要多潜水

楼主:
基础不扎实,调整了这些天多少有些眉目了,现在是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都很大,不知如何调小,想从VBRT中的发射机调整中调整,可是看了些帖子应该用控把行程调到100%。引用“向右打副翼,图四副翼会有一个蓝色光带会向图中说明的右方向走,如果是向左走的,就调整遥控器上副翼通道的方向使他向右走,把遥控器遥杆向右打满,上面应该显示100%,如果不是调整遥控器上副翼通道的最大行程让他变为100%,”
。该用什么方法调小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

楼主(2013-10-10):
一年多了,重新拾起来很费劲,改左手,这么长时间没玩了好好练习下模拟器再说

网友D:
我们做朋友吧

网友E:
新发动机要拆解检查重新组装再使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VBAR如何与JR的DSX7接收机连接,我是个菜鸟,刚进了MINI VBAR用的是DSX7遥控器改的ASSAN发射和接受6通道的, ...

DSX7为什么要改ASSAN发射呢?原装的不是挺好吗?可以直接插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F:
DSX7为什么要改ASSAN发射呢?原装的不是挺好吗?可以直接插卫星。。

进的二手控别人改的,已经换了DSX9II了,谢谢帮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新发动机要拆解检查重新组装再使用

还没有磨合,学习了下铁汉的磨合方法,不知行不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磨合,学习了下铁汉的磨合方法,不知行不行。

铁汉有详细的发动机拆解教学视频,可以参考。以前曾经有出厂时曲轴销没装到位结果导致拉缸的案例,所以自己拆开检查组装一遍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铁汉有详细的发动机拆解教学视频,可以参考。以前曾经有出厂时曲轴销没装到位结果导致拉缸的案例,所以自 ...

磨合前一定处理一下,前期工作忙没有顾上,俱乐部提倡,先忙正事,娱乐为辅,闲置了快一年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做朋友吧

好兄弟,天下魔友是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