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机做的零件

楼主(2012-03-25):
零件上有2MM的通孔

楼主:
加工设置用了0.4mm的层高,为了保证尺寸精度,先搭了一个底座,底座每层也是0.4mm

楼主:
最下面的5层底座线距2mm,底座上打印一层线距为0的界面层,在界面层上开始打印零件

楼主:
第一层打印中

楼主:
打印完成

楼主:
打印时间

楼主:
清理掉底座

楼主:
挫刀打磨一下就完成了

楼主:
材料费3到4圆,电费可以忽略,如果用注塑的生产方式,把模具成本、加工和材料的成本加在一起,做到这个单个价格,要生产1.5万个

网友A:
这个帖子是不是说明今后开模的成本要大大降低了?

网友:
分辨率能高点就好了!

网友B:
一直不理解3d打印是怎么样个原理,是喷头喷胶还是怎么样的?楼主能指点下不

楼主:
这个模型精度要求不高,用了0.4mm层高 x 0.7mm线宽的设置,是最粗糙的打印质量,分辨率高也看不出什么,如果要求精细一些,可以用0.2mm层高 x 0.5mm线宽,精细度和表面质量提升1倍,如果要求更高,可以把层高设置为0.1mm,不过效率太低,要几个小时

网友C:
这个材料是按公斤算价钱的吗?多少钱一公斤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不理解3d打印是怎么样个原理,是喷头喷胶还是怎么样的?楼主能指点下不

喷头把3MM直径的塑料丝原料加热融化,再喷出来,喷头的孔是0.5mm的,喷出来的丝是0.5mm直径,喷出来立即冷却固化,打完一层,喷头向上移动一个层距,这样一层层把物体打印出来,喷头和下面一层的距离,也就是Z方向层距可以在软件里调节,塑料刚喷出来还是融化状态,被喷头压平到层距的尺寸,Z方向分辨率可以做到很高

塑料原料以前是用ABS,加热后散发的气味可能有毒,据说很难闻,我没用过不清楚,现在一般都用PLA,也就是聚乳酸,是用玉米淀粉发酵成乳酸,然后聚合得到,是一种可以生物降解的环保塑料,打印时没有味道,打印的零件比ABS硬,缺点是50度开始软化,不能用在高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材料是按公斤算价钱的吗?多少钱一公斤啊?

淘宝上有卖,130/公斤

网友:
引用 楼主:
喷头把3MM直径的塑料丝原料加热融化,再喷出来,喷头的孔是0.5mm的,喷出来的丝是0.5mm直径,喷出来立即冷却固化,打完一层,喷头向上移动一个层距,这样一层层把物体打印出来,喷头和下面一层的距离,也就是Z方向 ...
谢谢解答…已了解大概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是不是说明今后开模的成本要大大降低了?

今后在满足使用条件的前提下,小量制造不需要开模了!制造方法改变了,这个比雕刻机方便,例如这个零件上有2排45mm的通孔,垂直方向上还有1排20mm的通孔,用雕刻机不知道怎么加工,要用到长钻头在其他设备上二次加工,雕刻机加工完后,到其他设备上装夹3次加工这些孔,网上问过价,用塑料加工这么一个要150

网友:
这个不能精细打印吧,好象和那种激光打印有很大的区别,这种热融方式的估计精细程度差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