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鸡折腾腻了,上了个入门450,纪念下。。。。

楼主(2012-03-25):
100、120、250的飞机加起来近10架了,都说450好,明知危险性大于前者,还是跟风入了一个tarot 450 pro v2,主要是享受装机的乐趣,摆着好看,其次是尝尝450的味道。
第一感觉是----真大啊!经过断断续续近8个小时的安装调试,终于本周六升空,一次成功。
飞了3电,感觉声音太恐怖,场地太难找,危险系数比小鸡大得多,出勤率低。但还是很喜欢,大有大的玩法吗。。。。。晒布线。。。。第一次装450,没有任何指导,布得还凑合吧?哈哈。。。。。
手机拍的,凑合看。。。。

网友:
哇塞,好机机,会飞不?

网友:
  又不拍一下電子設備

网友:
  早晚你會說450真細小的

楼主:
回coolman先生,被你看出来了,电子设备入门级,不好意思说。。。。。。。。哎,还是说一下吧,md933 922、2702、flower 马达及5c充电的电池。马达齿原配的是15t,孔径与马达轴不符,就用了马达配的12t齿。机身我知道的金属件都升级了,除了电池板还在路上。

楼主:
目前450是我能接受的极限了,年纪大了,怕死,怕别人死。。。。。

网友A:
LZ电调是FY40A那个吗?硬塞到电池板下面的?侧板不变形吗?

网友:
搞得好干净啊,楼主一定是个利索人

网友:
布线真漂亮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电调是FY40A那个吗?硬塞到电池板下面的?侧板不变形吗?

电调是hy铂金40a,若以扎带捆中间固定,侧板会变形;拆了中间扎带,捆两头就不变形了,宽度正好,稍微挤一点点。

楼主:
小鸡的布线,我也是尽量搞得干净。小鸡玩多了,感觉450的布线太好弄了。本次装机布线的目标是:1、侧板上不能有任何电线;2、侧板上的扎带一边为0,一边不超过2根;3、扎带一定得是黑色的。

网友:
飞越出品

网友B:
450 不大 想当年玩30的油直 从头顶轰鸣而过的时候 ,飞机越大越好飞

网友:
建议换掉侧板螺丝

网友:
楼主 是淑人吧?我是薯条 有空一起出飞450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450 不大 想当年玩30的油直 从头顶轰鸣而过的时候 ,飞机越大越好飞

严禁飞头顶@( ̄- ̄)@

网友:
   入門的玩玩,配置可以的了,玩到變高人的時候,

有廠商送高檔器材給你做代言人的了!一步步來,別急,我的450都不是高檔貨

网友:
上V8用2702还不如玩有副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是hy铂金40a,若以扎带捆中间固定,侧板会变形;拆了中间扎带,捆两头就不变形了,宽度正好,稍微挤一点点。

看来HY铂金40A和FY40A一样的宽度,我一开始也是捆两头,宽度稍大一些,但侧板还是有点挤,最后还是挂边上了,总觉着老挤着不是个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