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 v2.0 升级后锁不住尾巴-。-

楼主(2012-03-25):
之前1.2版本一直很难调到理想的手感,最近升了2.0,预设的手感不错,但锁尾不行了呃-。-
不会飘,只是猛抽螺距的时候会甩90°-。-不论是nor还是3D模式都会甩尾巴-。-
所有模式都重新设置了,但还是木有用-。-
机械部分完美,之前1.2的时候尾巴很好的-。-
Why-。-?

网友A:
感度不够??上次试飞2.0之后又看了很多魔友的贴子,觉得2.0真心不好伺候

网友B:
我的是鲸鱼尾呢?起飞的时候有,飞了几分钟就没了。。。。。3GX 2.0

网友C:
今天又飞了一下3GX 2.0感觉高速自旋确实好了不少,自旋4圈到5圈没压力,以前1.2的时候自旋1圈,飞机都不知道歪到什么地方去了

网友D:
我的一直好好的,很好飞呀

网友E:
我的买回来就升2.0的了,全部用默认设置,就是在3GX上按流程调整一下就可以飞了,手感还不错!

网友F:
回复 网友E:
你面板上的感度旋钮调到多少?

楼主:
突然发现尾舵延时是30,但怎么调也调不回0-。-
应该是这个问题吧-。-但怎么解决呢-。-
不管怎么调,调什么数值,最后按set键确认后数值都是30呃-。-

网友B:
啊!不会吧!我的可以调@!我的尾巴总是摆,是不是要加大延时啊???

网友G:
我是新装3GX 2.0,悬停时也发现尾舵缓慢走偏,十秒左右要修正一次。全部是默认值,感度没有调整。
暂时不知是何事。
另外一次可怕的事情,切换到IDLE1时突发动力急降,还以为是IDLE1定速不足,待检查后发现原来电机斜齿锁电机轴的紧固螺丝返松动所致(装机时全部上螺丝胶的),很吓人。

网友H:
我的250 3gx升级了2.0后 一直金鱼尾,尾舵感度一直是108,无论怎么调,设置显示里面始终是108,一直金鱼尾,根本没法飞!
求解!!!!!!!!!!!

网友B:
我的也是鲸鱼尾,根本无法飞。。。。。

楼主:
LS 各位,你们尾舵延时是多少啊?

网友B:
我的也是甩尾和摆尾,以前同一台机有副翼没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