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判断外转子无刷电机是否损坏和需要维修!

楼主(2012-03-25):
我用在四轴的
电机
。经过一次惨烈的炸机后。有2个是确定要维修。另外2个通电,什么的工作还正常。但是拿手转动的时候感觉发涩,初步判断是轴承坏了。还有一个有明显的摩擦定子的声音。这些电机是否都要返厂维修?

网友A:
是外转子变形了,除非换外转子,不过还是直接换新的吧

楼主:
不会这么惨吧,外转子变形修不了么?

网友B:
请问外转子变形了怎么修?换新的转子吧。震动对4轴来说可没什么好处

网友A:
除非你可以自己那榔头敲回去。。。否则还是别折腾了,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