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四轴求助!

楼主(2012-03-25):
有南京、马鞍山附近的玩四轴的吗,现场去求教啊,我自己都快调疯了,除了炸机还是炸机,再这样我就........

网友A:
慢慢调整吧,仔细阅读说明书。

网友B:
什么飞控啊

楼主:
回复 网友C:
玉兔的控,起飞后总是自旋,电机拉力线都是垂直的,而且起飞后容易翻,水平校准过了,

网友D:
仔細檢查 電機 槳 有沒安裝對,問題肯定是出在這裡了。

网友E:
南京有些人玩四轴,马鞍山到南京很近的吧!没记错的话,几十分钟。自旋,是不是方向没有调整好,还有桨得装对,电机的转动方向得对。还有你用什么控?若是天7,得看看通道分配图是否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