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型2相步进电机提问

楼主(2012-03-25):
以57型步进为例,在型号、电压、电流、相阻值相同情况下,2相4线、5线、6线在力矩和转速上有何具体区别?
PS:我使用过三洋2相6线的57步进,大力矩接法,可达2200转,能满足JJ要求,最近想入手57型5线或4线的,不知用起来效果如何?另,买的驱动板说只能接4线或6线的,不知5线能不能行?

网友A:
5线的参数和6线的一样的.

网友A:
你的板不能接5线的,可以拆开改,就行了.一般同样的体积,电流大的力气大;同样电流的个头大的力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