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玩过四通机飞不起来450 ?

楼主(2012-03-25):
到底是什么原因,我有上450的打算,但是只玩过911四通锤子机,玩450要具备那些条件,当然钱就不要说了,必须的!新手单飞的我,请您指点一下!谢谢您呐!

网友:
  不要急於玩450,450的意外太多,

有調機時出意外,有飛行時出意外,你想也想不到的時候也出意外,

先買台 250的玩玩吧!

如沒太多選擇,可考慮 華科爾的 V200D03 或 4F200LM

楼主:
华的机机听说炸不起,

网友:
华你炸不起 450更炸不起
450 每炸必坏 看着配件便宜 架不住天天换配件
我建议楼主的状况 上华的MINI CP  比较好
小机 比较安全 无危险,小炸基本不坏 大炸 配件也不说 贵的离谱 而且现在也有山寨件了 也不是说 不能接受
体型小 不受场地限制  在哪都能飞 450相对出勤率较低

网友:
支持上450 但要多浏览关于450装机 调试 开机程序方面的帖子,飞行时要远离人群,飞之前练习模拟是必须的,可增加方向感减少炸机次数。

网友A:
  叫你上450的都是魔鬼

网友:
华的炸机成本有多高自己用了才知道
人家说华的每炸必坏你相信,我说我的4#6基本炸不坏你信么?

450绝不是随便就能上手的,好好飞模拟器,研究透了再说吧,被450折腾的退魔的xd多了去了。。。。。

想体验一下,小机是最合适的选择,即便成本略高,但是出勤率和安全性比450好太多

网友:
四通+模拟器,上450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叫你上450的都是魔鬼

250更难上,对于新手来说,250要调到能飞是不小的挑战

网友:
同上,要不450,要不cp,250对新手来说只能当摆设@( ̄- ̄)@
不过飞完cp再飞450还得从调机学起

网友:
先玩个小6通  不要看着450配件便宜就上450,其实炸起来,维修费+时间绝对比小6通更耗时间大米

网友:
911转CP的飘过,炸了很多次,电池架坏了,其他都没坏。。。4通跟6通完全2个手感

网友:
前面的都说了,说华炸不起不如飞450的自己用了就知道这话多么的坑多么的不负责任,450配件是便宜点,但问题是他每炸必坏,而且危险。华的配件是贵但问题他不是每炸必坏的。很多小炸是不坏什么东西的。所以总的比较维护成本差不多。华的危险小了很多。

网友:
小机炸个几十、上百很正常,450你试试

网友:
如果你是飞E004等90度结构旋翼头的四通机,而非45度结构的锤子机,直接上手飞450没问题的。

网友B:
4通机一般都是锤子机,放开摇杆以后姿态会回中的,而6通则会保持当前姿态

网友:
说实话450不好飞,但真的对直机感兴趣的话就上个好控,苦练模拟器吧

网友:
标题

先小六通 后450

网友:
425比450稳

网友:
多练模拟器,可以上450的
你只要能把模拟器里的直机摆平,上真机就没多大问题了
直机机的真机比模拟器里的好飞
固定翼相反

网友:
新手飞CP吧!450危险!
CP飞不好伤机,450调不好,飞不好,不仅伤机,有可能伤人!

网友:
引用 网友B:
4通机一般都是锤子机,放开摇杆以后姿态会回中的,而6通则会保持当前姿态

说的真到位

网友:
先上450当然可以

但要学我,先静态两个月,观赏450,千万莫急于上,抓紧时间练模拟器,四位悬停先练好了,再用450来真机练悬停,从蛙跳,对尾开始......

网友:
其实有四通机的基础,完全可以平滑过渡到450。没玩过锤子机,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我是先飞丘比特v3,半年后上了450,改装过程很顺利,只是要改变一些随意玩耍的心态,强化安全意识,一切按规矩做。炸机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一开始感觉惊心动魄,后来就见怪不怪了,在炸机声中学会了倒飞,同时也学会了修调,不亦乐乎。最近新入手600n,正在对发动机系统和电子设备进行调试。面对这个1米多的大家伙,感觉航模就是一个大坑,自己越陷越深了……

网友:
如果lz说的四通是911,那么和6通差远了

网友:
见过450砍断手指骨头的

网友C:
谁说4通之后不能上450? 我最初就是雷鸟4通悬停之后上的450 第一电就稳定悬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谁说4通之后不能上450? 我最初就是雷鸟4通悬停之后上的450 第一电就稳定悬停

一样~9鸟260不到半个月后直接450~

网友:
250难玩哟 不稳 总爱乱窜 我飞四面悬停在模拟器上过关了 上250也就对头对尾通过 对左右侧时JJ总横移  经验不够啊

网友(2012-10-09):
說實話,450 的確是每炸必坏。。。
但華XX, 可以說是不炸都坏。。

网友:
先保证在模拟器上练明白再说

网友D:
用太纠结,先玩下模拟器,

网友:
小鸡易上手,450慢慢上,先模拟器再真机!

网友:
勇敢上450 注意安全,没有问题

玩直机都危险! 兴趣在这,就不要怕!

网友:
450是最佳练习机,说不好飞的,是没下功夫吧!450很好飞!唯一的缺点就是小了点,抗风性有点差!

网友:
先练模拟器比较好。。

网友:
我是450入模的,第一次飞450,蛋疼菊紧一手汗,现在飞700E都不感觉很大压力了~不过LZ单飞的话,建议多练习模拟,多看调机帖,没问题的,一步步来,如果你能正确理解被450砍一下的后果,那就不危险的。。。就怕不懂的,以为就是一玩具,出不了大事,那种人最容易出事~

网友:
真心不是一个感觉  还是买个小j  慢慢玩吧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D:
无论如何,先练模拟器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

网友:
飞飞模拟器你就知道四通和六通根本不是一个东西

网友:
说说我的经历,供lz参考:
首先,我基本不练模拟器(因为受不了它的枯燥),不过lz如果喜欢模拟器这种方式的话,那我推荐你用它,会减少很多外场练习时间。

我的练习是这样过来的:
1、先飞了2周九鹰260,2周时间四面悬停都可以了;(这个飞机相当稳,很容易上手);
2、然后购入了华科尔V120D01 4通无副翼,这个无副翼跟260比灵活太多了,刚上手只能小心的对尾悬停,不过由于已经建立了舵面反射,所以不久也可以四面悬停了;
3、又一小段时间后,购入了亚拓450Pro(如果前面练好了,没必要上SPORT,建议直接pro)。刚开始心里没底。但飞起来之后,意外发现竟然比V120D01稳定太多了。也就是说从V120D01的4通到450我的感觉是非常简单的,原因就是“450个头大,更加稳定”;
再后来我又飞过Genius CP和MCPX。在450之前我还飞过EP200。200这种机型我是非常不推荐的,我觉得它适合高手玩,不适合入门,原因是和450一样不耐炸,但是零件比450小,修起来、调起来都麻烦,折磨了我一段时间。

如果再给我重来一次的机会,我觉得我会这样入门
1、4通锤子机;(入门很容易,难炸坏)
2、6通小机(MiniCP,MCPX之类。耐炸,增加练习时间,减少修机时间);
3、450;(体验真正的直机的感觉,450飞好了,上大机就很自然了)

网友E: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入魔直接就上450 不二之选,什么250,什么小鸡都是浮云。。。450性价比最高,从飞行难度上说6通机450以上包括450都比任何一架小6通好飞。。。。飞机越大越稳越好飞。。。个人建议 模拟器+450 你要悟性好2天就可以悬停450 但是坚持模拟器是必须的!!!没他们说的那么恐怖!!另外电子设备要一步到位。。不要省便宜~~~飞机便宜点可以选择飞越 当然最好直接YT 自己考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入魔直接就上450 不二之选,什么250,什么小鸡都是浮云。。。450性价比最高,从 ...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但是450需要场地,出勤率太低,小鸡可以随时随地飞,方便

网友:
多练模拟器,上450,问题不大。

网友:
居然有人建议新手250,世纪大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