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模拟器时可以关掉控的无线信号发射吗?T6J

楼主(2012-03-25):
RT,有点担心长期这样会加速控的老化,我的控是新入的T6J。

另请教下,这个控怎么更换左右手?

网友:
换手看说明 一般插模拟器会自动关闭无线的输出

网友A:
美国手,改日本手

第一种:用电烙铁把,遥控中间的两个电位器中间头互换,,把左边的原来的油门弹簧,换到右边就好了。
第二种:不用电烙铁,把两边的摇杆全拆了,互换中间的两个电位器,把左边的原来的油门弹簧,换到右边就好了。第二种超麻烦

第三种  把左边的原来的油门弹簧,换到右边就好了。,把接收机上把。2和3.互换就可以了
第四种:有的遥控器后面有后面多了4个小孔,调节啰嗦就可以改手了,把接收机上把。2和3.互换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控改手很简单,看说明书把、
貌似先按着左边两个按钮然后开机,里边有四个模式,有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切换,通道不变,弄好之后把摇杆弹簧换过来就行了

网友:
看T6J的工作界面跟6Ex差不多,改手的方式应该跟6Ex一样的,只要按住进入功能菜单键开机就可以了,然后左边的原来的油门弹簧,换到右边,把左边油门定位片换到右边就可以了,至于玩模拟器关电源应该相当简单只是你没有找到而已,相当人性化的,就像8fg.10C.12Fg一样按住导航键开机就可以选择开启或者关闭发射电源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再练几天美国手,实在不习惯就照上面的方法改回日本手!
今天又看了下说明,系统里改手的方式是,先按MODE和END键,然后开机,再按SELECT键直到出现STICK字样,然后按+或-选择模式1-4。
机械上怎么改现在还没试过,等有时间改弹簧试试。
玩模拟器关发射信号那个还是不知道怎么弄,貌似和T8FG之类的设置方法差别很大,都不知道可不可以关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种:用电烙铁把,遥控中间的两个电位器中间头互换,,把左边的原来的油门弹簧,换到右边就好了。
第二种:不用电烙铁,把两边的摇杆全拆了,互换中间的两个电位器,把左边的原来的油门弹簧,换到右边就好了。第 ...

1,2方法可以直接玩挂T6J。。。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方法可以直接玩挂T6J。。。

这个方法确实太激进了!

网友(2012-09-26):
LZ玩模拟器的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2012-11-09):
半年多了,已习惯美国手,只是玩模拟器关信号的问题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