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塞斯纳,降落练习

楼主(2012-03-25):
不会贴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DI2MDA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DM0ODcy.html
最后起风了,带了油门降落,比这几个视频里降的好,但是相机没电了没拍下来。。。
对了,还有个问题:我的动力电池,每次充完电,都是显示:4.22、4.33、4.34等,三片电电量不同,是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
楼主电池已接近报废,可以换新的了@( ̄- ̄)@

网友:
塞斯纳机型就是好~~最后这么慢的速度还没失速

网友:
 一般电池充满4.2,充满到了4.3以上是因为电池放电过量,有些受伤,所以平衡久了有点过冲。建议冲到4.18-4.2就不要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哦哦~~~我都是充到变绿灯了就不充了。。。  刚买回来的时候三片电电量就是不一样的。。。
这是新电池啊。。。。  还没用了几次的。。。

网友:
你使用普通充电器吗?买个B6吧,冲到最后会自动平衡电压的。而且,你的飞机起飞向左,要注意
还有,不要让飞机忽上忽下,适时调整就好了,转弯半径大一点稳一点
降落尽量它滑的更远,。

网友:
楼主 这个帖子的二楼有我的贴视频 方法 你去学习一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7557012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MD配的一套的。。。
谢谢了!~~

网友:
必须得顶!

这视频是哥们我录的 必须得顶起!!1

网友:
降落在固定翼内是比较难的!

网友:
这个飞机的副翼 还有升降舵打满的时候一般多少度呀 我的感觉打满舵也没有多少角度。。会不会转弯爬升不灵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贴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DI2MDA0.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DM0ODcy.html
最后起风了,带了油门降落,比这几个视频里降的好,但是相机没电了没拍下来。。。
对了, ...

建议换个电显再测一次。一般十来块的电显不准,也易坏。
如果确实是充得不平衡,那得考虑换个好点的充电器,否则对电池不好。
另说,降落是要苦练的,练完小赛练练3A、涵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放心吧!舵量足够!别看尾舵舵量不大,但是做动作很轻松!

楼主:
回复 网友E:
好的,明白了!谢谢!~~~

网友F:
飞的很好

网友G:
飞得比我好多了 呵呵

网友H:
好就一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