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设置三相变频器的操作与判断好和坏。。。

楼主(2012-03-25):
在废品回收站里面拆下电梯电源箱里面的三相变频器,拿回来不懂得用,还不知道是否是正常的。在此请求论坛上的师傅和懂得玩三相变频器的高手教教我怎样用,怎样知道我手上的两个三相变频器是否是坏的。。。

楼主:
有谁知道啊!有没有使用手册下 载的

网友A:
我刚刚也是因为不懂变频器差点把好的变频器给当垃圾处理了,多亏jiangbin0920网友的一句话指点,我找到了中文说明书,结果按照说明书一步就试验成功了。所以我想你找到说明书才能好判断,只有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操作,即使出现问题,也有针对性的提问,不然别人都不好给你指导。这个论坛好人高人非常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也是因为不懂变频器差点把好的变频器给当垃圾处理了,多亏jiangbin0920网友的一句话指点,我找到了中文说明书,结果按照说明书一步就试验成功了。所以我想你找到说明书才能好判断,只有按照说明书的步骤操作, ...

能传授经验给我吗

网友B:
您通的是三相还是两相,如果两相电有的变频器有缺相提示,有的没有了,不管用的是三相还是两相,电源指示灯都是亮的,屏上有显示
再判断整流和逆变模块是不是好的,网上有资料,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如何整流和逆变模块都是好的,90%是好的,
直接的方法就是用三相电接电机 看电机运行情况
如电机运行正常,100%是好的,

网友:
大功率变频器家里用不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通的是三相还是两相,如果两相电有的变频器有缺相提示,有的没有了,不管用的是三相还是两相,电源指示灯都是亮的,屏上有显示
再判断整流和逆变模块是不是好的,网上有资料,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如何整流和逆变模 ...

我就是不懂设置控制板上的设置按键而启动不了输出的三相电机。当然是用三相电输入的,图片中是输入市电拍个照而了。。
懂得设置启动这个三相变频器的朋友请帮帮忙。。。

网友:
我有大量变频器,要的加我QQ 474862799 我可以发图

我有大量变频器,要的加我QQ 474862799 我可以发图

网友:
卖机器了。

网友:
大家一起认识变频器

变频器各种品牌。需要的跟我讲,我把里面怎么调试的参数都告诉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