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午炸3次。。。

楼主(2012-03-25):
损失脚架2个。  大奖2付 尾管一根。 大齿齿2个。  小盘齿2个。 散齿2个。原厂 主轴2根。 横轴2根。 头罩一个   眼泪往肚子里流,。。。

网友:
你将成为传说(*¯︶¯*)

网友A:
是哪种机型?这个很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哪种机型?这个很关键!

有横轴损失,是450以上吧

网友:
好强的沙发,慰问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A:

450.。我的配件都是原厂的。。。坑爹了。 上次也是炸2次。。MSK的舵机扫了 昨天刚修好。, 今天拿出去飞。。就炸了。

网友:
这算小炸。

网友:
我以为800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我的配件都是原厂的。。。坑爹了。 上次也是炸2次。。MSK的舵机扫了 昨天刚修好。, 今天拿出去飞。。就炸了。

是亚拓原厂还是飞越原厂。

网友:
楼主修飞机的速度真快,我炸一下得修一下午才能调好

网友:
修的真快

网友B:
修得快炸得也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得快炸得也快

这句说到点子上了O(∩_∩)O

网友:
炸鸡修复以后,调整是否到位,

因为每次炸鸡以后各个连接点由于炸鸡的冲击会有变形异位,还有起飞前的常规检查是否到位
我也是新手,瞎说几句,以示安慰

楼主:
回复 网友C:
舵机是MSK 95 。。。你说飞越还是亚拓啊。~~~还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就是没看。。。导致了第二次炸鸡。。 尾桨夹固定螺丝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