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和润滑油,你肯定知道

楼主(2012-03-25):
航模装机用的螺丝胶和润滑油。淘宝上的一般厌氧螺丝胶能用模型上吗?润滑油的种类繁多,不知道电直上轴承和滑动部件用的是哪种润滑油?

网友:
螺丝胶强度别用太大的,不然拆着很蛋疼的,我一套原厂尾桨夹都给折腾坏了。。。。

网友:
润滑油用的是无名社的那种脂状的,不知道有啥讲究没、、

网友A:
厌氧胶就是螺丝胶@( ̄- ̄)@买强度低的。
轴承喷wd40轴承润滑清洁剂
滑动部件用润滑脂,不要用润滑油~(*+﹏+*)~

网友:
我用的润滑油是 数控机床导轨上面的 润滑脂。还有 悠悠球上的那种润滑油。听人说,用好点的凡士林也非常不错。。不过我不怎么用。 螺丝胶也不怎么用。偶尔用一下 劣质指甲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厌氧胶就是螺丝胶@( ̄- ̄)@买强度低的。
轴承喷wd40轴承润滑清洁剂
滑动部件用润滑脂,不要用润滑油~(*+﹏+*)~

我用的舵机齿轮润滑脂,飞几个起落  润滑脂就变黑色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舵机齿轮润滑脂,飞几个起落  润滑脂就变黑色的了。。。

塑料本身具有润滑性,加润滑脂的纯粹图个心里安慰。

网友:
 我用缝纫机油

网友:
去药店买罐凡士林就行啦

楼主:
看了大侠们的指点,脑里还是空空的

网友:
用 Silicon Lube , 不沾尘 :loveliness:

网友:
因为好的塑料都是含碳的,碳是有润滑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饭总一雨语中地。什么胶都是浮云。只用哥俩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