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请问大家用的内六角螺丝批头在哪里买的?硬度高 ...
求推荐!请问大家用的内六角螺丝批头在哪里买的?硬度高的是那种啊

楼主(2012-03-25):
正序浏览
就是图中这种,尾部是6MM的六角方

网友A(2012-12-03):
你这种S2 螺丝刀硬度洛氏52~55之间吧,像这种铣削工艺的螺丝头都不太标准,最好用冲压的螺丝头。认识一些专业生产螺丝头的工厂,要是在一个城市,可以送你一些

网友B:
通常有化学镀层的都是好的,一般咖啡色的那种镀层的就很好,内在应该是S2铬钼钒钢的,很多数控刀具的扳手都是这种工艺的。

网友C:
淘宝上很多。

网友D(2012-03-26):
数控铣 刀具店 我一只都在用 型号有 T8 T15 T20

网友E:
占位 坐等高人

网友F:
等高手指点,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