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求助

楼主(2012-03-25):
MB调试成功,但是自检过后,十字盘在最下边。负螺距,油门要一半才是正螺距,,这样对吗?不敢飞呀!!

网友A:
这个貌似和MB设置没关系吧?看你遥控器里的螺距曲线啊

网友B:
这个……旋翼头的连接杆是不是太短了?

网友C:
调机顺序不对或控设置不对。
螺距曲线在50%或者0%时,调大桨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