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电调病吗?
Seven.!

楼主(2012-03-25):
急给油门 没升力
电机
动静也很缓...飞机没劲 柔的狠~~~~~
开3D 也不是 很爆了 柔柔的......像棉花

网友:
 等人解答 怎么办呢?

网友A:
配置不说出来 谁知道啊``````

网友B:
报下机机 设置数据 好分析!!

网友:
电机 蝎子 2221-6 3S 电调 蝎子 15V 60A V3 陀螺 mini V 8 5.0 ESP 版本.........机身 自己组装 都是 自己配的
就是软绵绵的 原先 爆的受不了 现在 软软的 电池 ACE 2600mah 25C

网友C:
2221-6是6S电机~

网友D:
 电池有问题没有?

网友:
我只知道 -6 -8 系列都是 3S ....
电池无问题 不管哪块电 都是那效果······

网友E:
难得碰到一样的问题的哥们了,我那450也是转数忽高忽低,螺距也是不稳定;飞机肉的很!同求高人指点!

网友E:
对了电机和电调都换着试过,都一样!难道问题出在控上了!

网友:
 无定速 油门 行程 %100 了都

网友F:
柔点好啊

网友G:
 不会是缓启动吧

网友B:
怎么不报下 控里参数啊...

网友H:
明显电池毛病

网友H:
我是说9楼的兄弟

网友I:
2221-6 沒記錯的話是4400KV的。。。
電池沒有40C你想爆???
忘說了,齒輪11T以下。。不然飛散了都不知道怎麽回事。。。

网友J:
试试重新设置油门行程。
我以前有个飞Y的电调也是这样,飞起来没力,听声音判断不能高速,飞一分钟下来电调就巨热。重设油门行程也没用。
后来换了电调就没事了

网友K:
换电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