练直升机选哪款模拟器更接近真机?

楼主(2012-03-25):
如题

网友A:
哪款都不像@( ̄- ̄)@

网友B:
我觉得是:REFLEX 飞行模拟器

网友C:
凤凰,用大机

网友D:
感觉同楼上

网友E:
凤凰模拟器!用里面的msh500,很接近真机,其他的鸡鸡反应都慢,你还要设置模拟器那个速度什么的,设置到最快。

网友F:
凤凰G4各有所长,练动作建议用大机,练技术用小机。补充一点:凤凰尾巴没了照样飞,相当与非锁尾模式

网友G:
标题
都可以改参数设置尽量接近真机,。对于模拟器软件,他只认设置参数。你选的模型型号也是别人预先设好参数的。

网友H:
凤凰和G5我都用过,感觉凤凰好一点

网友I:
 模拟器就是模拟器器 和真鸡区别大了去!飞模拟器永远没有飞行的感觉

网友J:
没景深,最大的缺点,带33眼镜后任何模拟器都不错

网友K:
再好的模拟器也最多达到**的效果,也达不到用充气娃娃的效果,更别说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