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默问下,ACE直升机炸鸡的几率跟WKM4轴一样吗?

楼主(2012-03-25):
默默问下,ACE直升机炸鸡的几率跟WKM4轴一样吗?

网友:
应该会小好多好多,飞直升机都是高手。

网友A:
楼主要问的是因为ace one或者wkm故障引起炸机的几率 还是非自驾设备引起的故障几率呢?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过因为自驾设备自身故障引起的炸机 我用过wkm和wkh 没用过aceone这种米物 wkm有过gps工作不正常10米范围内飘 但没有造成炸鸡 现在已解决
不过昨天飞wkm的时候感觉不是很舒服 顶风往回飞的时候四轴一顿一顿的 5秒一次的频率左右 估计是换桨后的感度值要调(呼吁DJI许诺的自动感度匹配固件快发布)
直升机的通用性更强 不会出现不兼容的情形    而四轴的电机电调桨如果不匹配 轻则飞的不稳 效率低下 重则失步抽搐甚至停转   还有一点直升机没电或者没油的话不会直接导致炸机 四轴电压低于电调保护阙值就完蛋!
还有四轴给飞行者的心理压力远远小于大型模型直升机,飞行前的检查往往没有直升机做的仔细,这也是四轴常炸的原因之一吧

最后一句:
可靠性靠设备,
安全性靠自己!
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问的是因为ace one或者wkm故障引起炸机的几率 还是非自驾设备引起的故障几率呢?
我暂时还没有发现过因为自驾设备自身故障引起的炸机 我用过wkm和wkh 没用过aceone这种米物 wkm有过gps工作不正常10米范围内飘 ...

网友B:
都炸。都是爷,得好好侍候。

网友C:
直升机没电或者没油的话不会直接导致炸机  ?????  直升机没电可以滑翔的??

网友:
可靠性靠设备,
安全性靠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炸。都是爷,得好好侍候。
都得好好伺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升机没电或者没油的话不会直接导致炸机  ?????  直升机没电可以滑翔的??

没听说过熄火降落么?直机必学科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