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450 机架真如厂家视频那么结实吗?

楼主(2012-03-25):
DJI F450 机架真如厂家视频那么结实吗?

开始买机架之前看了厂家的暴力测试机架视频 真是很震撼,
今天装好第一次在室外飞,还是在足球场上,非水泥地,因为飞的比较远了,前面有很多人,就赶快控制回来 大约45度角下降降落,结果着地一看还是断了一个脚,没办法回来只有拿哥俩好粘起来了。

厂家有售后在这里吗,真如你们宣传的这么耐摔 那这里摔断脚就是你们质量问题了,我是不是可以要求免费更换一个腿呀?

比起厂家的暴力测试机架 我这差远了 我并不是炸机 只是降落快了点,机器其他地方无任何损伤 连浆都没有挨到地 看图片脚上还有绿色  我还是在模拟的草坪上降落的 都会断腿 。

照片

网友:
这么修不行。

网友:
把这个臂换了吧,这样继续用会有更大损失

网友:
记得要拍下视频哟

楼主:
回复 网友A:

等明天胶干了 测试下强度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这么不耐摔 买新的也是用不了多久呀。

网友:
飞机也好,四轴也罢,都不是拿来摔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次还不是炸机 只是降落快了点 还是在模拟的草坪上 都会断脚 可想质量如何了

网友:
摔了10根腿的飘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摔了这么多腿还不换掉机架吗 10个退够买好几个别的机架了。

网友E:
不能这样粘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承受不了电机的高频振动。不排除能用,但是是个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能这样粘的。后果可能更加严重,承受不了电机的高频振动。不排除能用,但是是个隐患。

用手测试了下强度还行吧 飞是没问题 耐不耐摔就不知道了 已经在四个腿底下做了防震珍珠棉做脚垫

网友:
从LZ这样粘的处理方式就知道您需要~~~。四轴要求还是比较高的,旋转是通过控制电机的转速差实现的。如果这样粘,这个臂即使不断,肯定也要震动。后续损失肯定更大。顺便说一句,DJI暴力测试时是空机架,你摔的时候是带着电机、电池等。重量上去了很多。还是那句话,模型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LOGO的直升机上万了,厂家也没承诺“耐炸”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比起厂家的暴力测试机架 我这差远了 我并不是炸机 机器其他地方无任何损伤 连浆都没有挨到地 看图片脚上还有绿色  我还是在模拟的草坪上降落的 都会断腿 。

网友:
正常 降落不可能这样吧? 重重的降落?

楼主:
降落快了点,估计原因不是笔直下降,所以有个脚先挨地,这个脚凸出来区域和上面腿正好形成一个杠杆原理,而这个脚连接处是最脆弱的地方,所以一下就断了

楼主:
现在是没办法,丢弃不用这个架子又舍不得,买新腿怕一下又断,一下就50元,还不如换过机架,只有看有没有旧的腿了,谁有炸机有一个腿或者两个腿好的要出的,我收

楼主:
谁有炸机留下一个腿或者两个腿好的要出的,我收

网友:
飞行器,真的不是用来炸的,而且原装的架子配件也就早贵,如果就是飞着玩,我觉得 自己 做个铝管的架子也挺 好,而且价格也便宜。飞原装的架子真的真的摔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