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

楼主(2012-03-25):
我的四轴今天飞航线,飞着飞着突然失去平衡,我连忙用
遥控器
矫正,但还是炸了,用的是GPS模式,配置:3608 400KV 1238 桨 4S
电池
好赢30A电调,之前飞了有10个电了都没问题。请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帮顶,不过视频打不开

网友B:
感觉是某个电机的问题。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cxMTQ1MTg0.html

网友C:
还好不高 楼主养成好习惯 插上电量报警器或者打开wkm电源管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亮报警器装了,4S电池你们设定的报警电压是多少

网友D:
 没有炸鸡啊 没有受损什么东西吧 应该是电池的原因导致电机转速不一致 我遇到过一次 不过没有炸鸡 换了电池就好了 四个电机 有一个电机突然转速不一样 轻则自选 重则炸鸡

楼主:
你觉得是电池的愿意对吧,你的电池电压到多少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