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电电流

楼主(2012-03-25):
11.1v 30c和22.2v 45c
电池
的持续放电电流是多少!求解!

网友A:
这道题无解

网友B:
分别是30倍率和45倍率的电流值。。。结合容量就可以算出来
不过这个值也只能参考

网友C:
这题没意义吧?如果用充电器放电,则需要考虑充电器所能承受的放电功率,如:B6为5W,B8为25W,换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30c*电池的ah数
45c*电池的ah数
电流与电压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E:
a有没有能测电池放电系数的东东么!

网友F:
原帖由
lhdc
于 2012-3-26 18:33 发表
这道题无解
这个无解才是正解!

网友G:
二元一次方程 比较难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