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步进电机共振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3-25):
       我的步进电机在一定的运行速度范围内出现共振,且这个区域又是经常需要用到的区域,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避开这个共振区域,望指教一二。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驱动啊?我以前用PWM的芯片做的驱动,也会在低速的时候共振,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有固定的方法也有关系。你说说你用的是什么驱动。

网友:
加同步轮减速,

网友:
我的在低速时遇到共振问题,只提高速度。

楼主:
也是在F300左右的时候共振,用到铣的时候就是这个速度最合适,可共振出现了,郁闷。怎么能避开这段,能不能在软件设置中求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的什么驱动啊?我以前用PWM的芯片做的驱动,也会在低速的时候共振,还不知道怎么解决。还有固定的方法也有关系。你说说你用的是什么驱动。

固定的方法指的是什么?

网友:
调整电流大小和细分。

网友:
硬件上可以在电机轴上加阻尼轮,软件上就是楼上说的更改电流和增大细分

网友:
我的实用转速0----2200转都不会共振,0----6000转也好像没遇到过共振区域。

网友:
改下细分

网友:
和驱动器质量关系很大

网友:
帮顶
修改细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