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的罗盘尺和雷达界面的说明

楼主(2012-03-25):
说明书不甚详细,经常有模友问及如何看航向和家的方位,现认真写了一份作业,如有错误和难解,请提出我再修改。

航向三角:
固定不动,其所指的罗盘尺刻度即是当前航向。

罗盘尺:
每90度分为5格,每格18度,总长11格,总共为198度。

雷达三角:
一个八字形的小三角,代表飞机的当前方位和当前航向。

家:
一个十字形,代表雷达中的家的位置。

H三角(正、倒)及其位置:
代表家在飞机上的相对方位。

--------------------------------------------------------------
一、看航向(即飞机的飞行方向,无风时一般等同于飞机机头朝向):
1、根据罗盘尺判断:
航向三角下面所对应的罗盘尺刻度,就是当前的航向,比如示例1航向为西,偏北1格,即18度左右。示例2航向为东,偏南半格,大约9度。

2、根据雷达判断: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示例1中雷达三角(即飞机)头朝左边,稍微偏上,即代表航向朝西,稍微偏北。示例2三角朝右,稍微偏下,代表航向朝东,稍微偏南。

1和2的航向标志意义是一致的,都可以借此判断飞机航向。

--------------------------------------------------------------

二、看飞机相对家的方位(从地面的家来看,飞机在家的什么方向):
根据雷达判断:
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示例1中雷达(三角)在家(十字)的正上方,代表飞机在家的正北方。示例2,也在正上方,代表飞机也在家的正北方。

--------------------------------------------------------------

三、看家相对飞机航向的方位(想象你坐在飞机中,面朝飞机飞行方向,家在你的哪一侧):
根据H三角(正、倒)判断家的大致方向:
如果H三角为正(朝上),那么家在你的前方,即你面对的方向的左右各90度以内。如果H三角为倒(朝下并闪烁),那么家在你的身后,即你背后左右90度以内。

根据H三角和航向三角的相对位置判断具体方位:
如果H三角在航向三角左侧,那么家在你的左侧(包括左侧前方和左侧身后);如果在右侧,那么家就在右侧。

那么偏离多少度呢?根据罗盘刻度大致可以得出。
示例1:
H三角为倒三角,在航向三角的左侧,偏离中心的航向三角为三格半。
因为是倒H三角,所以从背后的方向开始算,因为H三角在左侧,所以背后方向往左偏,偏3格半,大概就是18*3.5=63度左右。
综合起来,也就是家在你的左侧,偏后90-63=27度。
(从雷达三角和家的十字也可以想象到,你坐飞机中,家该在什么方位。和根据H三角得出的结论是一样的。)

示例2:
也可以按示例1的办法得出,坐在飞机中,家在右前方,右偏81度左右。

简单的总结(以上是计算原理,知道了就容易看懂以下的总结):
H三角在左(右)边,家就在左(右)侧。
H三角是正的,家在前方左右90度范围内。H三角是倒的并闪烁,家在你身后。
左侧正H三角 家在左前方
左侧倒H三角 家在左后方
右侧正H三角 家在右前方
右侧倒H三角 家在右后方

H三角越偏离中心点,说明家的方位越靠左(右)侧。当H三角在罗盘尺的最左(右)边时,家在你的正左(右)侧。
如果要回家,H三角在左侧就往左打舵,直到H三角变成正的,并和航向三角重合,此时家就在飞机正前方
如果刚起飞,想飞远,H三角在左侧,就往反方向右侧打舵,直到H三角变成倒的闪烁,并和航向三角重合,此时代表家在飞机正后方

------------------------------罗嗦的分割线--------------------------------

罗盘尺+航向三角+H三角:这是以FPV(即你想象坐在飞机中飞行)的立场去观察。整个大地的东南西北(罗盘尺)还有家(H三角)都是围着你(飞机)转,而你的航向(航向三角)却始终在你正前方不动。

雷达三角+家十字:这是以站在家(起飞点)的立场看飞机的方位和航向。你观察着飞机在你的周围飞行,现在在东南西北哪个方位,在往哪里飞。

我认为图标图形要比数字和文字(尤其是英文缩写)更为直观,所以我尽量采用了图标的方式来做OSD的界面。
感谢FY和老鹰树的地平线创意,感谢独眼龙的回家方位创意,感谢不知道谁创造的罗盘尺创意。

网友:
感谢剑侠兄的总结......

网友:
支持!界面再简明一点就好了,我喜欢老鹰树的雷达界面。

网友:
呵呵,这样好的教材来得晚了些,刚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是只看雷达三角,也就是那个雷达三角才让我开始了真正的FPV,不过,那时是SK的。刚开始学飞FPV,最怕的是找不到家,越慌越找不到。

网友:
看完有点晕 太多了  找不到家直接关控

网友:
学习了,知道H三角的作用了

网友:
留印,慢慢看

网友:
这个贴子要顶一下,我现在只能看懂雷达,罗盘还没明白

网友:
老鹰树的界面最好,高度速度,清清楚楚!:loveliness:

网友A:
回复 楼主:

很好,谢谢LZ!最好再解释一下下面两行数字如何分析飞机状态?

网友B:
h控的显示内容太多了,其实很多东西没必要,保留一个速度,一个高度,一个距离,再加上gps坐标以便炸机的时候能够收尸,就已经足够了。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A:
很好,谢谢LZ!最好再解释一下下面两行数字如何分析飞机状态?

爪机略说两句,上排为遥控给飞控的四通舵量输入,下排为飞控输出给舵机。
比如平飞时,输入升降为中立,输出却一直拉杆,就说明头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控的显示内容太多了,其实很多东西没必要,保留一个速度,一个高度,一个距离,再加上gps坐标以便炸机的时候能够收尸,就已经足够了。

其实所有参数都可以自由开关和挪动,还可以自定义三个界面自由切换,不过费大劲做的功能好像很少有人用 《-_-!》 也许说明书写得不够详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所有参数都可以自由开关和挪动,还可以自定义三个界面自由切换,不过费大劲做的功能好像很少有人用 《-_-!》 也许说明书写得不够详细

不看说明书是大部分用户(各种产品)的特点,我现在挺头疼6种飞行模式的。。。。而且在开关分配上也不太喜好,还是老版本,回航、平衡、手动在一个开关上比较习惯。

网友D:
大片上演,坐下慢慢看,建议出个新版的说明书,说得仔细点,楼主先写个大体的框架及想到的部份,放到坛子里,再由坛子里的老手补充后,出正式版的说明,这样做能全面详细,也有助于H牌的发展

网友E:
回家模式的离家距离下的二行数据一直没搞懂,还有空速管设置说理再详细点,还有空速管数据准确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爪机略说两句,上排为遥控给飞控的四通舵量输入,下排为飞控输出给舵机。
比如平飞时,输入升降为中立,输出却一直拉杆,就说明头重了。
谢谢LZ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看说明书是大部分用户(各种产品)的特点,我现在挺头疼6种飞行模式的。。。。而且在开关分配上也不太喜好,还是老版本,回航、平衡、手动在一个开关上比较习惯。

要是有航点模式,不是更头疼嘛
我想想能不能整到一个通道上去,不过一个三段开关不够的,要混控。旋钮又操作麻烦,头疼。
昨天有模友讲,fpv的osd有返航就足够了。
也许,想搞的功能是太多了些。。。。

网友F:
建议楼主继续把osd下方的舵机、油门数字指示也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片上演,坐下慢慢看,建议出个新版的说明书,说得仔细点,楼主先写个大体的框架及想到的部份,放到坛子里,再由坛子里的老手补充后,出正式版的说明,这样做能全面详细,也有助于H牌的发展

说明书是很弱的,原先写过一个提纲,填了一半坑,还没等补全,过些日子又落后了,白写
也许搞完这阵子把功能完善掉,就可以静心下来把说明书的坑补全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是很弱的,原先写过一个提纲,填了一半坑,还没等补全,过些日子又落后了,白写
也许搞完这阵子把功能完善掉,就可以静心下来把说明书的坑补全了。

剑侠:个人建议:玩FPV的直接用平衡,手动,返航三种模式,另外设置开关开启或关闭高级功能:定高定向,航点等....这样也清晰明白...
话说这样就要3个开关了.....额,我会被人喷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回家模式的离家距离下的二行数据一直没搞懂,还有空速管设置说理再详细点,还有空速管数据准确吗,

空速其实跟电流传感器一样,都是测一个电压值,电流传感器也是这样调整的。
在电流电压设置菜单里,执行一下校准,OSD菜单中会显示出来测出来的空速电压,大约会在2500mv左右。
理论是2500mv,但降压芯片、参考电压、分压电阻都不可能做到无误差,所以几个误差叠加起来可能会差个百分之几。最终靠百分比%设置来调整这个误差。
用万用表量空速计的输出得到一个电压,然后边调那个百分比%,边执行校准,让OSD测出来的电压和万用表测出来的电压一致,就行了。
如果还要仔细点,OSD测出来的中立点电压也可以手动改,调到和万用表一致(但我觉得没必要。。。一般的万用表精度也不高)。

离家距离下的两行数据用处不大,本来是作为返航失败时查找原因的,不过好像没有用到的机会。
第一行左边是目标横滚角,右边是目标俯仰角。第二行是高度偏差。都是导航算法的中间量。
飞机导航算法是这样的:
目标航点位置与当前位置-->航向和高度偏差-->根据导航P转换-->目标横滚角(或者方向舵偏转角)和目标俯仰角-->减去当前横滚角和俯仰角-->横滚角和俯仰角偏差-->根据舵机P转换-->副翼和升降舵机舵量

引用 网友F:
建议楼主继续把osd下方的舵机、油门数字指示也介绍一下。

OSD下方的两行四列数字是舵量的输入和输出,分别是副翼、升降、油门、方向舵。上一行是接收机给飞控的输入,下一行是飞控输出给舵机。
平衡模式下用来看飞机性能比较好,比如油门推到一定值,可以保持飞机不掉高度,那当前油门就是巡航油门,可以看巡航电流多少。
比如平飞无风,但副翼舵机输出老是有个固定量,那就是左右不平衡。
最好的情况应该是开巡航油门,飞机保持默认俯仰角(即迎角,各种机型各不同,一般是平尾保持水平时主翼的迎角),升降输出为中立,不掉高。

ps:这类导航、舵量的调试参数可以通过 OSD设置->OSD设置1(默认为OSD界面1)->debug->关,关掉。
其他所有参数也都可以通过设置菜单关闭或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剑侠:个人建议:玩FPV的直接用平衡,手动,返航三种模式,另外设置开关开启或关闭高级功能:定高定向,航点等....这样也清晰明白...
话说这样就要3个开关了.....额,我会被人喷死的....

众口难调,易用和强大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不过尽量调到大家都适用的。也许可以搞开关或者不同固件自己选择。

网友H:
对于一个FPV新手来说,OSD简明易看最好,开教练机的飞行员看战斗机OSD屏,心理负担重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对于一个FPV新手来说,OSD简明易看最好,开教练机的飞行员看战斗机OSD屏,心理负担重噢!

是否简明这要看用户,毕竟现在都能设置各个数据的显示开关,说明书中有......我觉得数据要有,不然你怎么知道视距外的飞行器因何问题导致炸机....也许你在翻滚中出现舵机死位,你如何判别?
爽飞中还要留意各数据是否正常

网友:
 始终没有升级等待中

网友:
我现在也是还在用平衡,手动,返航三模式的老固件

网友:
谢谢楼主回复,力顶航点模式

网友:
学习了,也想玩fpv,以后还得麻烦各位大侠了

网友:
说是正好是我想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有航点模式,不是更头疼嘛
我想想能不能整到一个通道上去,不过一个三段开关不够的,要混控。旋钮又操作麻烦,头疼。
昨天有模友讲,fpv的osd有返航就足够了。
也许,想搞的功能是太多了些。。。。

用的最多的是
1.“平衡+定向定高”
2.手动
3.回航
其它的没有也可,基本用不上,不如腾出来搞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片上演,坐下慢慢看,建议出个新版的说明书,说得仔细点,楼主先写个大体的框架及想到的部份,放到坛子里,再由坛子里的老手补充后,出正式版的说明,这样做能全面详细,也有助于H牌的发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众口难调,易用和强大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不过尽量调到大家都适用的。也许可以搞开关或者不同固件自己选择。

H控的成功之处我想就是简单实用,不用太过复杂!我想可以采用收费升级高级功能,或vip客户升级,发帖升级等,让有需要又有能力的客户升级!
有许多用户其实根本就用不到那些复杂的功能,只是觉得免费升级都想要的心态!!

网友:
学习了,终于知道怎么找回家了

网友:
发现一个标志性的东西,,,,当飞控出现问题,(例如H控固定松了,无法平衡和回家的时候,这个时候必须手动回家的时候,)有一个很直观的方法去引导你直线回家。。。。就是-东-南-西-北-上面那个三角跟H那个三角上下对直了,而且是角对角。(即H的三角朝上),这时候飞机就会直直地回家

网友:
顶哟,最好能整理成电子版的详细说明书!

网友I:
补习一下。

网友J(2012-05-05):
说明书写得确实不够详细 希望尽可能的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