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风大时,是顺风降高度,还是逆风降低高度?

楼主(2012-03-25):
如题,风大时,1.2公斤的2215
电机
就抗不住了,风吹翻了,阵风4级,失控坠机,又换大电机3542-07电机,11X5的桨,14.8伏的2600的
电池
,在3级里能飞,阵风4也行,就是高度不断上升,大家们是顺风还是逆风降低高度的?能吹起地面的尘土的风是三级吧?

网友A:
我是逆风降落

网友B:
抗不抗风是飞机的问题,
换大电机改善不大的
Lz如果跟我这一样终年有风,那建议不要飞上单翼,转飞速度机型,如飞翼,滑翔机等

网友C:
如果是克拉克Y之类的凹凸翼,翼型升力大,顺风升力减小,就可能降高度
飞翼之类的双凸翼型,顺风和逆风就差不多

网友D:
顺风推杆肯定降高度

网友E:
关油门逆风

网友F:
原帖由
拒绝游泳的鱼
于 2012-3-26 08:36 发表
顺风推杆肯定降高度
这样的话,很可能落地之后,已经在两公里外了。
大风天玩飞机,要看情况,如果上面带的设备好,比如有狗,那么情愿炸机,也别便宜别人。如果烂飞机……可以试试顺风降落,不过大风天最好玩速度型的飞机,那个不吃风,降落的话顶风降落,或者电滑也可以,别看电滑翅膀大,这东西抗风性能很好。

网友G:
机头对风,稍微加油,让飞机平稳,慢慢降落,我的是F3P

网友H:
羡慕啊,你们还能选择顺风还是逆风降落,我们终年都是侧风降落!
降落都是逆风,顺风降落搞不好就失速炸下来了

网友I:
没有动力的情况下都降高度,降的快慢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KT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如果风大时,关油门,你试试看能飞到哪?早吹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