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2.0发布了

楼主(2012-03-25):
刚发现2.0发布了,前几个预览版的传感器死活调不好,现在还在飞1.9的。感觉传感器震动厉害,有时候掉高度,还有点飘,大家的传感器是怎么固定的啊。

网友A:
可以试试!已经刷了2.0手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已经刷了2.0手感不错!!

2.0不会调啊 一直调不好 传感器在gui上的姿态会自己回复到平衡状态,哪怕架子是歪的 你们的传感器和1.9的设置是一致的吗?

网友:
我不是发了贴 让大家都把配置和设置都贴出来供大家参考呀。

网友B:
MWC 2.0版本的传感器方位设置与1.9是不同的,

若是这种位置排列,

传感器为ITG3205,BMA180,HMC5883,BMP085
config.h 里传感器应设置为
#define QUADRINO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om witespy  with BMP085 baro
#define ITG3200_LPF_98HZ

若传感器为ITG3205,BMA020,HMC5883,BMP085
需要单独设置每个传感器
#define ITG3200
#define BMA020
#define BMP085
#define HMC5883
#define ITG3200_LPF_98HZ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楼主:
引用 网友B:
MWC 2.0版本的传感器方位设置与1.9是不同的,

若是这种位置排列,986090

传感器为ITG3205,BMA180,HMC5883,BMP085
config.h 里传感器应设置为
#define QUADRINO        // full FC board 9DOF+baro board fr ...

多谢 今晚回去试试

网友:
和1.9版比改进了啥呢?

网友:
MWC2.0试飞效果不错,特别是HEADFREE功能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C:
刚刷2.0试了下,无论PID如何设置,四轴都是乱斗,刷回1.9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刷2.0试了下,无论PID如何设置,四轴都是乱斗,刷回1.9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好像是传感器设置的问题,改了传感器设置,好了
#if !defined(ACC_ORIENTATION)
  #define ACC_ORIENTATION(X, Y, Z)  {accADC[ROLL]  = -X; accADC[PITCH]  = -Y; accADC[YAW]  = Z;}
#endif
#if !defined(GYRO_ORIENTATION)
  #define GYRO_ORIENTATION(X, Y, Z) {gyroADC[ROLL] = Y; gyroADC[PITCH] = -X; gyroADC[YAW] = -Z;}
#endif
#if !defined(MAG_ORIENTATION)
  #define MAG_ORIENTATION(X, Y, Z)  {magADC[ROLL]  = X; magADC[PITCH]  = Y; magADC[YAW]  = -Z;}
#endif

网友:
我的微型四轴只有刷1.8才是不抖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做的230mm小四轴,刷2.0固件就启用了config.h里面的
#defineFREEIMUv035_BMP//FreeIMUv0.3.5_BMP
主要作用是启用 包括气压 电子罗盘 陀螺仪 角度传感器(我板子上默认的传感器),其它地方就没动,
jj顺利起飞,需要打控做点修正,在调控上的微调,基本就可以稳定飞行了,小四轴对轻微振动不敏感,
很好飞。

网友:
我的对角只有90MM

网友:
大家什么飞控硬件啊?我克瑞思的!

网友:
克瑞斯说飞控最好用泡绵双面胶而不是螺丝锁定,这样可以减震~

气压计得加点海绵啊棉花什么的盖住但要保持透气,才能减小气流对气压计的干扰

供电的电线得扭成双绞线,才能减小对电子罗盘的干扰

网友(2013-05-29):
我的是克瑞斯2.0的谁知道四个电机对应的引脚是哪几个啊?我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