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马达电池搭配

楼主(2012-03-25):
3S 2800mah 30C电池
KV3700  89mm涵道
好盈40A电调
这个配置可以吗皓业的J10,重1KG左右。电调小不小?电池C数大不大?

网友:
我也转个贴给你看!
同时自己也再学习巩固一下。

一、机型与浆的关系:
  因为浆越大对飞机所产生的反扭力越大,所以浆的大小与飞机的翼展大小有着一定关系。
  一般来说,对于螺旋桨动力的飞机,大翼展配大桨,小翼展配小桨。慢速机配桨相对较大,快速机配桨相对较小。
  例如用1060浆,机的翼展就得要在80CM以上为合适,不然的话机就容易造成反扭;又如用8*6的浆翼展就得在60以上。
  再比如:用4530浆做翼展1米以上机行否? 是可以, 但飞机飞起来会很耗电,因为翼展大飞行的阻力大,而4530浆产生的推力相对情况下小,效率很低。
  桨的型号解释:前两位数表示直径,后两位表示螺距。如1060浆,10代表长的直径是10寸,60表示浆角(螺距)。
二、电机与浆的搭配:
  无刷电机的KV值意为该电机在单位电压(1V)下每分钟的转速。那么电机的空载转速=KV值*电压;例如KV1000的电机在10V电压下它的理论空载转速就是10000转/分钟。电机的KV值越高,提供出来的扭力就越小;反之,KV越低,扭力越大。
  电机的KV值与浆的搭配有着密切的关系,以下就这点提供一下配浆经验:
3S电池下
KV900-1000的电机配10寸浆或9寸浆
KV1200-1400的电机配9寸浆或寸浆
KV1600-1800的电机配7寸或6寸浆
KV2200-2800的电机配5寸浆
KV3000-3500的电机配4530浆
  2S电池下
KV1300-1500左右用9050浆
KV1800左右用7060浆
KV2500-3000左右用5X3浆
KV3200-4000左右用4530浆
  有点要注意:此KV值搭配建议是电机在普通级别基础上说的。如果电机尺寸很小,即使KV只有1000,那也不可以搭配10寸桨,只能是7、8寸左右。因为扭力不够。
三、推力与气流速度的关系:
  浆相对越大在产生推力的效率就越高
例如:同用3S电池,电流同样是10安
用KV1000配1060浆 与 KV3000配4530浆,它们分别产生的推力前者是后者的两倍。但是气流速度则相反,后者大约是前者的两倍。
  所以,低KV带大桨用来飞特技类机型,高KV带小桨用来飞竞速类机型。
四、电调与电机的搭配

  这个比较好理解。电机最大能消耗多大的电流,就用稍大些A数的电调。比如经测量,全油门带负载状态下,电机电流是20A,那么电调可以用25A。当然如果是品牌电调,就用20A也无妨,因为好电调都会有个高于峰值5A左右的缓冲。杂牌电调就别冒这个险了,刚好在标称A数持续工作,极可能烧的。那么用30A、40A或再大的电调行不?当然可以。但是,电调越大就越重,而所有飞行器都对重量敏感。所以,尽可能用刚好合适的电调。
  初学者有个误区,以为电调大了会烧电机或电池,这完全是不懂基本原理所致。因为电调只是个调速装置,它不会增大电机功率或是加大电池的用电电流。
五、锂电池与电机电调
电池的放电能力,最大持续电流是:容量X放电C数,例如:1500MA,10C,则最大的持续电流就是=1.5X10=15安。经常超过此电流放电,电池会出现鼓包现象,寿命会变短。
  既然如此,选用电池之前要知道将会用到多大的电流,然后依此反推该用多少C多少mah的电池。
  比如,电流在18A左右,那么选用1000mah20C或1500mah15C的电池就可以了。
还有电池的充满电压单片4.15-4.20合适,用后的最低电压为单片3.7以上(切记不要过放),过放也会导致电池鼓包。长期不用的保存电压最好为3.9。
  所以模友们在做动力搭配的时候,要先看机型,然后根据机型配桨和电机,再配电调,最后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