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履带 1/6 99主战坦克之跨世纪烂尾系列---履带完成度70%

楼主(2012-03-26):
貌似2012大家都开始做99了 看的手痒,把前几年做的驱动和履带轮又翻出来了 大家慢点拍砖 这个烂尾绝对是跨世纪的 。因为一直玩飞机,这个东西原来是做给别的用的演示模型,现在改装玩,很不专业 欢迎同好批评指正。

这个是履带 半成品 全手工炮塔铣弄的 圆角没有做 这个是重新做的 原来爪是4mm宽的 现在变成2mm宽 感觉更仿真点,

这个是行星减速 伞齿轮转向 和真车的无级变速 油泵转向差不多,国内一家拖拉机厂做的和这个一样 。记得国外坦克的驱动是发动机直连,油马达转向。

今天履带模具终于上床啦

下午开的炉 还是热的

铸造出来的履带还需要再加工 用的是线切割 速度比较慢 各位先看看 这次铸了4副履带 一副是170节 散件状态,完成品大约在月底完工。

打孔的难题终于解决了 一开始用数控 这个方法精度可以但是成本太高,第二次试用穿孔机还可以 精度 成本都得到了控制 但是时间太久 大约15分钟一个, 170节慢慢来吧。

接下来开始做小链接板和销子 敬请关注 谢谢。

今天假组了一下 和真车对比看看

====

网友:
做出什么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只有图片中的样子 想配个99的壳子

网友:
动力部分请多放几张清晰大图看看,感觉做工不错。

网友:
履带一个一个铣吗?要死人的

网友:
履带这样做很费时呢,搞不好又要跨世纪了 ,动力部分不简单,看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力部分太重 手机没有闪光灯 将就拍的 回来找个相机再拍,履带是做个样子看看的 先前在图上看起筋效果不错 实际做出来感觉粗了 好在99的履带简单 下个星期有空把模具开出来再请你欣赏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了你的作品 很精致 这么小的我做不出来,赞一个。我这个动力部分是行星齿轮减速 左右转向是靠伞齿,和部分拖拉机一样。履带自己开模自己铸,下星期有三天假差不多能做出来吧 这个烂尾是众多心血来潮作品之一 好在当年用塑料袋+报纸保护才有今天。

网友:
不是我鄙视99  就是他那路轮间距真是让人蛋疼

楼主:
这个是驱动轮的模具

这个是做出的驱动轮样品

给履带模具来个写真
===

楼主:
今个把履带的模具做出来了

网友:
动力 像是减速电机 几百瓦的? 尤奈特的电机吗?
不知是双电机方案还是单电机方案啊?

网友:
又是打制作!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双电机方案 一个电机负责前进后退 一个电机负责左右转向 。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双电机方案 一个电机负责前进后退 一个电机负责左右转向 。

要是能加工齿轮的话 做一个机械变速的 双轴同轴式变速箱,最低三个前进档,一个倒车档
不要求原位转向的话,可以用行星齿轮转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双轴共轴吗 同轴的原理图有没有参考一下 变速器方面我没做过 直齿轮可以做,三个前进挡和一个倒车档这个适合油动 很给力

网友:
楼主朋友,请问:CHINA和CHIAN 在这个帖子里面意思是一个吗?

网友:
楼主,履带的材料是什么啊?铝合金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双轴共轴吗 同轴的原理图有没有参考一下 变速器方面我没做过 直齿轮可以做,三个前进挡和一个倒车档这个适合油动 很给力

一输入轴
一输出轴,
现在变速器早就不是油动的专利了。田宫的4X4皮卡,某些大比例的拖头上也用到了
已经站短,话说用的电机功率蛮高的,比我自己设想的还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19楼兄弟的提醒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 履带材料目前有三种方案首选是不锈钢 不过开炉量需要的比较大人家才给做 两条履带用量也就只有一百多节加上备用的最多2百节 估计要价不菲 这个成本较高。45号钢 我这边上有个小炉可以跟着蹭 价格低点。铝合金的话会比不锈钢便宜 但是磨损快 维修和更换费用就高了, 这个我没有实际经验 只能用比较稳妥的45号钢做 成功率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输入轴
一输出轴,
现在变速器早就不是油动的专利了。田宫的4X4皮卡,某些大比例的拖头上也用到了
已经站短,话说用的电机功率蛮高的,比我自己设想的还高50W

学习中 都是直齿轮的话好弄 线切割就做出来了,同步器还要研究一下,主要是设计问题我现在有困难,电机是原来给别家做履带车底盘演示用剩的 那个头比较大 所以电机用的也大,这个99就用这个凑活了。大点功率越野比较给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学习中 都是直齿轮的话好弄 线切割就做出来了,同步器还要研究一下,主要是设计问题我现在有困难,电机是原来给别家做履带车底盘演示用剩的 那个头比较大 所以电机用的也大,这个99就用这个凑活了。大点功率越野 ...

齿轮可以用直齿,最好是渐开线的
功率大点没什么,坦克越野行驶比公路行驶需要的功率要大得多。

楼主:
履带今天算是成型了 下午刚开的炉 表面还没有处理 材质是45号钢 铸造 第一次做这么小的零件 大家凑乎看吧 这个尺寸是91.2mm 不算两边连扳,过两天有空把连扳和驱动轮做好再上图

网友F:
  楼主咋不弄挂胶 样式的?

网友B:
以楼主的条件,可以搞600-1000吨的冷挤压模了,效率和精度不是铸造可比的。

网友:
这个齿轮轴是400吨的冷挤压机压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楼主的条件,可以搞600-1000吨的冷挤压模了,效率和精度不是铸造可比的。

冷挤压不是我的强项 现有条件冷挤压最大可以做到80吨,再大的话 我工艺方面就不行了,铸造干了几年了 稍微有点经验 ,看你的专业是冷挤压,现在我做这个的话 还停留在 铜 铝这两个材料上面,还有我的加热条件也有限 200-300度  这是最多了。还有设备方面 600-1000吨的用什么设备 可否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以前我在厂里搞维修,电修,现在从工厂出来已10年有余了。有机会我去拍几张照片给你。

楼主(2012-04-25):
引用 网友F:
  楼主咋不弄挂胶 样式的?

对99的履带怎么挂胶现在还不太清楚 如果直接粘的话 怕跑着跑着橡胶块掉下来,如果知道怎么挂胶的话 设计起来会好点

网友G:
滚道面挂胶就好了,越野履带看上去更彪悍.看图片象是部队装的也喜欢用越野型的履带,着地面挂胶的可能野地用的不是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滚道面挂胶就好了,越野履带看上去更彪悍.看图片象是部队装的也喜欢用越野型的履带,着地面挂胶的可能野地用的不是很方便.

滚道面挂胶 滚道面是哪个位置

网友:
貌似工程量很大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滚道面挂胶 滚道面是哪个位置

履带与地面接触的那面是着地面,与负重轮接触的那面是滚道面。一般现代的履带,就算着地面不挂胶,滚道面也是挂胶的,履带梢也是压胶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履带与地面接触的那面是着地面,与负重轮接触的那面是滚道面。一般现代的履带,就算着地面不挂胶,滚道面也是挂胶的,履带梢也是压胶的。

您确定吗?那么负重轮和诱导轮需不需有橡胶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您确定吗?那么负重轮和诱导轮需不需有橡胶环呢?

一般的说,现在的坦克履带车辆负重轮诱导轮都带胶,但也有特例。用在大比例模型里可能行驶里程都比较少,履带挂不挂胶无所谓,但负重轮诱导轮能上胶就最好,这样行驶起来比较安静,震动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驱动轮的模具
这个是做出的驱动轮样品

给履带模具来个写真1004912
===

漂亮的模具

网友:
楼主好犀利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 大家的鼓励是我的动力

网友I(2012-05-27):
履带挂胶分成好几种呢,滚道挂胶、着地面挂胶、双面挂胶(滚道和着地面都挂胶),第一种挂胶方式一般配合负重轮缘也挂胶,这样行驶起来比较平顺,撞击小,噪声少;第二种挂胶方式对地面损坏轻的多,一般不得已必须履带行军的时候挂胶,免得对路面伤害过度;第三种挂胶方式现在在坦克上似乎比较流行?
不过楼主似乎木有必要搞挂胶,你的比例有点吓人,估计整车出来以后重量小不了,挂胶的话,用胶水粘贴是肯定不行的,估计跑不了多远胶块就要掉的七零八落的,除非你搞设计型的把胶块挂在履带上。不过滚道和负重轮挂胶以后,一旦跑起来,噪音确实会小一些,但胶块不断的受压、放松,很快就会发热,会不会脱落?
另外不建议你履带挂胶的原因是,我听先父的战友们说过,履带挂胶之后,转向尤其是原地转向动力消耗很大,稍有不慎,要么掉履带要么憋的发动机熄火。他们可是老坦克兵,估计说的是真的。你那么重的家伙,转向的时候,尤其是着地面挂胶,那摩擦力可就有些惊人了。还是别挂胶为好,充其量滚道和负重轮挂胶就可以了。

网友:
对啊!没有会被1:6坦克毁坏的路面,还挂什么胶!

网友:
mark

祝进展顺利!楼主,我等看下文哦。

楼主:
引用 网友I:
履带挂胶分成好几种呢,滚道挂胶、着地面挂胶、双面挂胶(滚道和着地面都挂胶),第一种挂胶方式一般配合负重轮缘也挂胶,这样行驶起来比较平顺,撞击小,噪声少;第二种挂胶方式对地面损坏轻的多,一般不得已必须履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挂胶直接做硫化模,由于工作比较忙 现在只做出来7副履带的毛坯,其中半成品做了一副,我打算用这幅加工好后上底盘测试一下,好为下一副改进做好准备,要不然这几幅全部按现在的加工方式来做好了以后就没法改了,挂胶的时候还请你多给意见 谢谢。

楼主:
几天没来了 接了不少站内短信 现在总结一下 没有收到短信的朋友 对不起啦 在这一并回复

1 估计在6月底会出来第一条履带
2履带,驱动轮,诱导轮,负重轮做出来实验后一些数据才能定下来 现在说了也没什么用 对不
3履带采用45号钢,履带销采用不锈钢,小链接采用线切割工艺。
4 履带打孔工艺 :先用穿空机穿空 再用线切割切割 费用南方比较便宜 加工费的话 找些小店大约1700左右,这个还要再细算一下 我现在还没有完全做完一条 不大清楚。
5目前的费用没细算,本来就是脑袋发热的产物,回来冷静下来再算。
6重量问题:履带重量没称 一条履带的毛坯料放在袋子里面提有点费劲。
7电机:两个电机各800w,电机想来想去还是换了个大的。
8扭杆:扭杆整体铸造,毛坯已经出来了 还需要上床再加工。这玩意现在看来比履带还费劲。
9 挂胶问题:前几楼已经有朋友提出来了 这个在计划中 敬请期待 估计要到年底了。
10 电机控制:还没想好 谁有现成方案 谢谢
11 炮塔 : 材料打算用铝合金焊接 明年的事情。
12 当然要全金属
暂时想到这些

网友G:
扭杆用铸造的?好像不适合这种工艺吧。是不是平衡肘用铸造成型,然后后期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扭杆用铸造的?好像不适合这种工艺吧。是不是平衡肘用铸造成型,然后后期加工?

是的 先用铸造成型 然后后期精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J:

引用 网友J:
牛逼工程

还只是履带 比起坛子上的高手 我这还是初级阶段

网友:
这生猛的履带踏破一切

网友:
是在是大饱眼福啊,厉害

网友:
大工程,楼主一下手就这大的手笔,期等大作能早日完成!

楼主:
好久没动工了 今天假组了一下 和真车的履带对比

网友:
是牛人!这么大的坦克~

网友(2012-07-20):
半夜帮楼主顶一下!

网友K:
你这履带能上淘宝出售吗??

楼主:
回复 网友K:

引用 网友K:
你这履带能上淘宝出售吗??

本坛车友有福利

网友:
很强大啊,楼主动手能力不一般,经济能力更不一般,

继续关注,先过过干瘾吧

网友:
楼主,你的履带我认真的看了,请问销轴直径是5mm的吗?

你的履带负重轮在上面走的感觉应该和搓衣板差不多。履带板接缝处圆角太大!当然小了无法弯曲,想想是不是能有其他的解决方案。

多谢你。

网友:
这履带做的牛,也得有耐心

网友:
话说楼主电火花穿孔花了多少钱?

网友:
其实楼主这样做的成本太厉害了 自己玩玩还好 批量做的话 市场很小的 卖价低你受不了 卖价高了买家受不了。如果履带用锌合金压铸 那销孔用模具直接成型或是后期钻孔都可以很方便获得 挂胶也可以将履带嵌进模具里 然后注胶的方式成型 免去粘接的程序。这样做下来成本肯定低过你现在的,价钱也能被模友接受

网友:
大家有没有考虑淘宝上卖的不锈钢毛细管 或者铜管做内套,铝合金做履带板。这样能行不? 磨损了就直接上钻床把套钻下去换新的。

我觉得一般1:8急速约8KM/h 每周玩2小时 一年玩20周末 一年最多跑300KM。

磨损再快能快到每月换一次销轴套?铝合金轻、加工孔容易。请问铝合金铸造和45号钢铸造哪个容易?哪个成本低?

大比例其实没人总跑啊跑的。要的是硕大的气场!要的是震撼!

我有加热和液氮的方便。

大家帮着参谋参谋啊。

网友(2012-08-28):
顶起,看看楼主的履带板售价吧。

网友:
个人觉得转向用电磁离合器比较方便。

网友:
车,钳,洗全了。

楼主(2013-05-17):
引用 网友L:
楼主强大  关注中

谢谢关注 好久不来了 这玩意都快忘了

网友M(2019-10-13):
向楼主学习--履带做的好霸气!

网友(2020-02-03):
楼主还在继续吗?能分享一下图纸吗?

网友N(2020-05-11):
这算挖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