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的CP,请进

楼主(2012-03-26):
在此请教高手:

华的CP

Genius CP 多功能接收器。应用最新的6轴陀螺仪技术,集成了华科尔最新的无副翼控制系统,保障飞行平稳姿态,降低了飞行员飞行操控压力,6轴陀螺仪工作模式下特别适合初学练习飞行。接收器中增添了可选6轴或3轴陀螺仪工作模式,3轴陀螺仪工作模式下,适合3D飞行。

Mini CP采用三轴陀螺仪,无副翼平衡电子控制系统,全自动修正飞行平稳姿态。(此机好像没有6轴)

这两款机器,G-CP的6轴陀螺仪工作模式指的什么意思,怎么特别适合初学练习飞行

如果采用三轴陀螺仪模式是不是操作控制几乎一样

盼详解,请赐教

谢谢

楼主:
还有这两款机器的配件有多少是可以直接代用的?

比如大浆

尾电机

舵机

电池

网友:
都可以用相同的

网友:
6轴很別扭, 所以 Mini CP 没有

网友:
主电机也可以互换

网友:
6轴 基本没用  只是个概念    用cp的3轴吧

mini 的主电机尾电机 都能和cp通用

网友:
k看过模友飞这两款JJ进行比较,MINI的3轴比G CP的稳定多了,我感觉锁尾也比G CP好点,但是费电。两个机的主马达不一样,而且MINI的尾桨螺距比G CP的大。本来我也想入MINI的,但我只有2801所以入了G CP

网友:
  我祗懂 X Y Z 三軸,你可問問華科爾 六軸是甚麼!

估計它也答不了你

网友:
六轴是忽悠,LZ弄台HISKY-FBL100飞飞

网友A:
六軸 = X @ Y # Z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六軸 = X @ Y # Z $

  你說粗口

网友:
mini更稳定些。

网友:
出G CP一台,或者GCP的接收器单出,都可以,详情请搜我的帖子

网友:
mini更稳定,更耐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