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摸拟器里的3D开关有什么用?

楼主(2012-03-26):
凤凰里面有3D的通道,但是好像并没有给两种模式分别设置曲线的地方啊

请问那个切换了有什么用呢?或者该在哪里设置3D模式的曲线?

还有,我用的这种遥控器,据卖家说直接有个3D开关,但并没有设置曲线的地方,谁知道这里面是怎样的模式?

网友A:
设置倒飞模式,CCPM

网友:
借道请问凤凰模拟器里如何设置3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倒飞模式,CCPM

不是很懂啊!能麻烦说清楚点吗,凤凰里是没法为3d模式指定曲线的,为啥要有一个3d开关的映射选项呢
那个开关有啥用

网友:
要遥控器本身支持CCPM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