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h飞控诡异的现象,求解。

楼主(2012-03-26):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飞行正常(飞翼、h控)。降落后试舵面发现左右副翼不联动。打副翼时,右侧副翼动左侧不动。打升降时,左侧副翼动而右侧不动。更换电池后,恢复正常。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一次……是降落后再飞前检查发现翼型变成默认……我没有下电……重新调整后飞了……

网友A:
不知道降落后重插电了没? 如果有出现请记下前后事件和操作,应该是内存被改变导致的,难重现的问题比较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降落后重插电了没? 如果有出现请记下前后事件和操作,应该是内存被改变导致的,难重现的问题比较难找

        想起来了,降落后应朋友之邀,重新插电演示舵面,而且是先插电、后开发射机。可能是这个误动作造成的。下次重演一遍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起来了,降落后应朋友之邀,重新插电演示舵面,而且是先插电、后开发射机。可能是这个误动作造成的。下次重演一遍试试。

我的与你不一样的情况,我是降落后,想再飞,重新检查后(包括设置HOME),检查舵面发现只有一侧,然后带上眼镜调试时发现翼型是默认.....重新修正翼型后就可以了....中间没有断电.....也没有关控....之后于2012 3.25再次飞行检查一切正常.....只有一次,昨晚忘记和剑侠说了......
我的固件版本2012-3-4,要升级2012-3.24了,载机飞翼,详细配置可在我帖子内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与你不一样的情况,我是降落后,想再飞,重新检查后(包括设置HOME),检查舵面发现只有一侧,然后带上眼镜调试时发现翼型是默认.....重新修正翼型后就可以了....中间没有断电.....也没有关控....之后于2012 3 ...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去年冬天我也遇到过一次。原因可能是俯仰舵机微调拉到底所致。因为一进入osd界面就发现“光标”在不停的由上至下滚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情况,在去年冬天我也遇到过一次。原因可能是俯仰舵机微调拉到底所致。因为一进入osd界面就发现“光标”在不停的由上至下滚动。

我进入菜单设置HOME后就切手动推出了,可以明确我是看到图象后推出,并不在OSD画面中,只单一设置了HOME,之后检查舵面发现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进入菜单设置HOME后就切手动推出了,可以明确我是看到图象后推出,并不在OSD画面中,只单一设置了HOME,之后检查舵面发现这个情况...

这就有些可怕了。幸亏有起飞前检查舵面的好习惯。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就有些可怕了。幸亏有起飞前检查舵面的好习惯。

等刷新新版本后吧,那次也分析不出个所以然,之后选择回家,3.25就在头上飞,1KM内测试,避免出现问题找不到机....带上信标飞行

楼主:
我的固件版本也是2012-3-4,升级到2012-3.24 再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固件版本也是2012-3-4,升级到2012-3.24 再试试。

恩,希望大家固件3-4的请升级3-24的,或者退到之前版本,希望大家留意检查,不要起飞前不检查导致炸机或丢机

网友:
3.4的版本确实有这个问题
主要是功能提升太多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没有去飞而已,设置好了飞翼模式,然后调试的时候换电池以后突然变成了普通布局,重新上电又好了!

网友A:
看来比较普遍啊,请把所用的版本写一下,我去找找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比较普遍啊,请把所用的版本写一下,我去找找原因。

应该是只有2012-03-04这个版本吧,新版的还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比较普遍啊,请把所用的版本写一下,我去找找原因。

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