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V2216还是X2814

楼主(2012-03-26):
本身已经有电池4S 5000MAH  飞腾30AX6  有6轴机架(也可以装4轴) 资金只有950 我想留空时间长点 是买2216 6个还是买2814 4个 各位老大给推荐一下。

网友:
同问,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A:
2216没用过。现在在用2814四轴。很暴力。起飞重量2500g,4000毫安3S电池可以飞10分钟。如果是4S电池的话,时间应该更长一些。

网友(2012-04-30):
帮顶,等高人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2216没用过。现在在用2814四轴。很暴力。起飞重量2500g,4000毫安3S电池可以飞10分钟。如果是4S电池的话,时间应该更长一些。

请问电机是多少kv? 桨?

网友B:
30A 配2216,好像30A不够吧, 2216全油门需要33A可能.单个拉力在1500克.

当然2216好了,   103钱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当然2216好了,   103钱一个。

2216有2个版本,103是X2216,还有更贵的V2216

网友:
起飞重量没有,没法说

网友:
一般来说,6轴2.5公斤以下的话2216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2216有2个版本,103是X2216,还有更贵的V2216

在这个问题上朗宇耍了个心眼  其实2个电机就换了个轴的方式而已   就贵了那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v2216厂家给的参数3s满油14.5A

网友:
真没研究过v2216 ,谢13楼提醒,

网友:
我的 V2216 KV650 配好盈18A 4S电, 飞得很不错,,WKM+ X650机架,

网友:
 103钱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电调线性如何?

网友:
如果4s电池我觉得可以考虑kv650 10寸桨,应该又省电又有力 ,2814也有v系列的我看见过。我也在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两个都有,虽然外观一样,但是郎宇多轴专用的矽钢片是超薄的,和普通的不一样。另外感觉磁铁的吸力也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