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 450MX 马达齿

楼主(2012-03-26):
450 V2 的450MX马达齿固定在马达轴上,是否套入直接拧入螺丝就行?马达轴上是否有啥螺丝定位的标记没?我看马达轴上光光的啊,是否会打滑啊?

网友A:
电机齿顶部和主齿平,电机齿顶丝,上螺丝胶拧紧。即可。

楼主:
难道轴上没有任何固定用的凹槽什么的吗?

网友:
轴上要有槽的,否则容易打滑

网友B:
没有槽自己磨一个@( ̄- ̄)@

网友A:
有个槽心理上首先舒服,但我懒得磨,一直就那么用,到也没事。不知道出厂时为什么不弄个槽,有什么原理在里头??

网友C:
亚拓那款电机,就是电机轴上没有固定金属齿的平台,直接机米螺丝固定在圆滑轴上,不是多稳,亚拓设计有缺 陷,,我就是用这个电机,齿用段时间齿就松了.马浩特电机都有个平台才更好固定金属齿

网友D:
自己磨
就亚拓的电机没有凹槽

网友A:
就这么个工续,亚拓就不会弄一下?还是有什么空气动力学,马列主义XXX思想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