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场外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2-03-26):
我看他们都用A123 15AH
电池
当输入,要多少V电压才可以?
网上买4块15AH 的A123当输入可以吗?
电流够用了吗?主要充3S 2200电池

网友A:
做外场电源的一般自己的充电器都是多功能的。要不你买了一大堆A123,你怎么往回充电?难道拿UNa6吗?
12v输入可以4s a123。电流一般可以最大到3~5c。

网友:
UN A6的话,你得做 4S 的A123电池组, 再做成平衡头,
UN A6基本可以给 A123充电(就是你把充电电压调到3。6再充)

楼主:
回复 藤椅 11:11 的帖子
15AH能冲几块3S?

网友B:
如果充3S 2200MAH电池
用 4S A123 15AH供电
能充 10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