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不知牌号的不锈钢装饰管,用什么钻头合适?

楼主(2012-03-26):
应该叫装饰管,就是建材城比较常见的外面裹着薄薄得一层塑料薄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牌号的,TB 上看了下~好像是201牌号的也有说304的,不是很厚,也就1-2mm厚度, 不知钻几个孔用普通麻花钻头好钻?钻的时候有什么技巧没,需要加冷却?我一次也没钻过这种东西,怕万一不好钻买来这种方管就浪费掉了~~麻烦有老师给指导一下?

网友:
要磨钻头,好钻
具体跟这个差不多

网友:
呵呵,有不锈钢开孔器的

网友A:
我天天和不锈钢打交道,304的。厚1至1.2左右,钻孔用黑色那种钻头,6MM以下我一般不用冷却,用手电钻,手指控制开关钻一下放一下,反复几下就穿了。不能一直用力钻,会烧钻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天天和不锈钢打交道,304的。厚1至1.2左右,钻孔用黑色那种钻头,6MM以下我一般不用冷却,用手电钻,手指控制开关钻一下放一下,反复几下就穿了。不能一直用力钻,会烧钻头。

经验之谈~

网友:
确实的,高速旋转的话钻头一会就报废了,就得点动者钻

楼主:
非常谢谢 楼上几位兄弟的 指导~~~~ 明儿个 去买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