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IPAD不能登录

楼主(2012-03-26):
先前我用IPAD登录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现在登录不了,电脑没问题,那位大侠知道请告知

网友A:
同样问题。IPAD不能播放视频怎么解决啊。困惑。

网友B:
 ipad做地面录制设备?

网友C:
不知你要登 陆什么?如果是用苹果账号买东西的话,可能是你的时间设置有问题。前段时间我朋友的机器碰过类似的问题。
顺便问一下,你想用IPAD做地面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