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轴在试飞的时候向一边倾斜什么愿意啊?

楼主(2012-03-26):
我是新手,很多都不懂,我在试飞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老向一边倾斜,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上图,配置,最好有视频,不然不好解释哦

网友:
向一边倾斜,打着舵是否能维持悬停,如果可以,调整微调,另外飞前是否校准过加速度和陀螺传感器。

网友B:
重新校正水平呢?试试看

网友C(2012-07-18):
LZ,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呀,我的打着舵不能悬停呀!可否说下解决方法!

网友D:
是玉兔飞控吗?若是就是地面水平校准没教好

网友E(2012-08-28):
做好水平校正 我的新手 呵呵

网友F:
我的也是啊 ,我用的是APM,这个问题困扰我很久了 校准加计也不管用 现阶段只是用遥控凑活着飞,达不到悬停状态。

网友G:
我也是玉兔,水平也校准了啊...加速度陀螺怎么校准啊?

网友H:
我的FF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反方向打满舵才能悬停。后来换Naza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