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GPS咋装?有知道的没?

楼主(2012-03-26):
刚到自驾模块?GPS咋装?是把四根尼龙柱两两串接增高,然后用那个只有两个孔的安装片?还是四根尼龙柱并接,装在四个孔的安装片上?并接的话好像和电源线的距离有点小,不会有干扰么?

网友:
有两种方式,选择方便的一种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