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x 600EFL

楼主(2012-03-26):
最近想把YT 600 efl 上的3GX换成V8 ,选大V8还是mini V8,不知道mini V8是不是够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V BAR和MINI V BAR的区别只是大BAR的传感器是分体的,MINI V BAR传感器和3轴合在一起。分体的传感器能更好的抗震,里面的软件和硬件都是一样的

楼主:
哦。。。上次好像看见有说mini V8不能用在旋翼直径大于1米的飞机上的?

网友:
飞机大就用大的呗 反正有空间放,分体的传感器也找得到更好的位置。
大VBAR插口相对小VBAR要多点,用FUTABA S.BUS的时候如果用单独BEC或者接收电的时候不用纠结插线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上次好像看见有说mini V8不能用在旋翼直径大于1米的飞机上的?

那是骗人的。。。LOGO600 泰世X7 原配不都是小vbar

楼主:
 明白了!谢楼上的!

网友:
主要是小的V8在你放的时候要找大机震动最小的地方。而大V8因为是分体的,可以很简单的放到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