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刷2.0测试视频

楼主(2012-03-26):
使用MWC2.0固件,ARDUINO UNO版加9DOF传感器板。

网友:
把你的设置参数发个截图来看看行吗?

网友:
传感器是怎么固定的

网友:
请教中间那根东西干啥用的?

楼主:
参数

每个人参数都不会完全一样,我的参数就比较低,高了效果不好。传感固定在版中间下面,用双面海绵胶,中间的是接收机天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人参数都不会完全一样,我的参数就比较低,高了效果不好。传感固定在版中间下面,用双面海绵胶,中间的是接收机天线。

没有用螺丝吗 海绵胶不会震动吗

楼主:
我的9DOF上没有用螺丝的地方,没有圆孔,所以只能用海绵胶,目前没发现松动现象。

网友:
感觉还不是很稳  会飘走~

网友:
会上窜下跳吗?我的还在调试中!

网友:
原来是老乡

lz的视屏位置在鸡鸣寺吧。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
正式版出来了,这个还是预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