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6061铝管耐压参数?

楼主(2012-03-26):
手里有一根外32mm,内18mm的铝管,想知道它最高耐压可以达到多少Mp? 在网上找了很长时间也找不到参数.

网友:
那个方向的压力?径向?轴向?

网友:
这么厚,感觉耐压应该不小

网友:
做气 GOU 吧?小心 ○——○

网友A:
不大的,屈服度只有180Mp,如果是7075的铝管,能到550Mp

网友:
LZ是不是想用它做B50啊?还是 钛管好啊。

网友:
铝管砸上去梆梆响的,壁厚也有7了,气压20MP是木问题的,但是还是钛管好,不锈钢管也不错的 ,另,气阀搞到手了?

网友:
钛管要一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大的,屈服度只有180Mp,如果是7075的铝管,能到550Mp

请问"屈服度"是什么意思?不明白
180Mp,好像已经很大了.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不过好多看不懂.
家里空间小,我想做一个气动的床.
利用压缩空气,控制床放平和竖起.白天不用的时候,把床竖起来,晚上睡觉的时候,把床放下.
以前做过一个手动的,双人床,一个人操作比较吃力.
现在做一个气动的,科技含量高一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气动?能要20兆怕么,床顶飞了。楼主为啥选32的外径?这绝非巧合。哈哈,大家心里都明白咋回事

网友:
厚度3的足够上35MP   做高压用软材料的铝  7075是硬铝 理论迁都很高但是不适合做高压容器。稍微有点变形就裂。 原理和气球  气球够软  容易变形也不会BAO  。塑料袋子就象7075    一BAO就BAO  /。  朋友做过水压测试 6061  35*3.5  50MP没问题 放一晚上。

网友:
外32内18即7MM厚 上60MPA吧

网友:
 明确告诉你!40MPA绝对安全。前提是两头螺牙要超给力!

网友:
高手多呀,

网友:
百度文库 金属材料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