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通道指认问题

楼主(2012-03-26):
怎样在直升机模式下把7通道指认在3段开关上面?知道的哥们给指点指点!在function菜单里也指认上了,但是在监视器了没动作!

网友A:
应该可以的,再试试

网友B:
可以啊,我刚试了,原来第7通道默认为定速,先改为AUX7,再分配开关即可。我分配到SD,监视器里看有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