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的故障率太高了,突然就那么自旋起来了,小札

楼主(2012-03-26):
啊,我滴个神啊,撞鞋了,飞着飞着突然尾巴自旋起来,没设置熄火,凭借4面悬停救了下来,脚架蹲了一下 以为是尾舵机挂了,md922,下来一看,原来是尾轴滑套坏了。咋办啊,换新的吗???是滑丝了吗?

网友:
换,,留着是隐患,下次不一定那么幸运

网友:
昨天切3D就把尾轴飞弯了,冰人的尾轴,上次炸鸡尾桨有点小损伤,看似影响不大没有换,难道是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平時沒有加潤滑油

网友:
我猜是螺丝胶开了

网友:
这个地方 以前也坏过,直接粘死吧,不然麻烦

网友:
我也是这样磨坏过一次,才不到20起落...

楼主:
不是没加润滑油,这个尾轴比别的粗那么一点点,而且不容易弯,都炸好多次了,这根尾轴都没弯,虽然粗,不顺滑也不舍得换额

网友:
那就接着用

网友:
我上次就这么自旋炸鸡了  还砸到人了    还好先掉地上才弹到人  要不人估计那阿姨就惨了

网友:
看图片 没有润滑

网友:
平时多注意保养~~

楼主:
还有个问题,有润滑油的时候看到甩的尾巴到处都是,总担心会甩我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