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摄像头不是很清楚啊

楼主(2012-03-26):
用的佳的美8寸的。1.2图传。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都这样? 能不能像狗2那么清楚啊

网友:
如果想要地面接收的画面能像狗2那么清楚的话,LZ请在现有预算情况下加至少两个“0”用于购买设备,还有JDM的8寸屏是无法显示狗2的1080高清画面的,买的时候看一下产品的参数就知道了。另外 地面的监视器就是监视用的,能看清楚就可以了,话太多钱在这上面没太大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佳的美8寸的。1.2图传。不是很清楚。是不是都这样? 能不能像狗2那么清楚啊

兄弟用了多少线的摄像头。

网友A:
把频幕遮光做到最好再看看,当然,好的摄像头和屏幕有很大差别,但是,遮光要是不好,会是打大折扣的。我曾用普通摄像头在遮光非常好的七寸屏幕中照样FP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频幕遮光做到最好再看看,当然,好的摄像头和屏幕有很大差别,但是,遮光要是不好,会是打大折扣的。我曾用普通摄像头在遮光非常好的七寸屏幕中照样FPV。
老程讲对的。关键在遮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希望以后能像狗2那样才爽呀 配个大电视才有真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