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银燕EMAX ES08MD舵机行不行呀!谢谢!!

楼主(2012-03-26):
银燕EMAX ES08MD
舵机
是我看到的最便宜的金属齿舵机,不知性能如何?请各位朋友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用泡沫固定翼上可以,直升机上挂挂挂

网友B:
直机估计不行 跟10块的辉盛一个德行

网友C:
用泡沫固定翼

网友D:
金属的我用着不行30e连续挂三个了

网友D:
我的是模拟的,数字的不知道咋样

网友E:
如果是电机或者齿轮挂了,那么模拟数字都一样。。。。

网友E:
还想着30E用这个呢,看来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