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多轴航拍配置

楼主(2012-03-26):
查东西查到头都疼了...还是让老鸟门棒棒忙吧~
要求有几个:
1.要足够稳定。(这个有点废话)
2.机架和
云台
的安装不需要过多的改装
3.云台最好是3轴的
4.机架最好能够带得了一部单反
5.有自动驾驶功能(这个很重要,只需要手动上天,然后开启自动驾驶后可以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走。)
6.配
图传
。这个需要老鸟讲讲,是选择可以直接实时传输的摄像机呢还是单独搞个摄像头
大致就是这些个要求吧,预算大约2W,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A:
2W不夠要翻倍,樓下解答

网友:
搂主的要求实在是 单独一个开启自动驾驶后可以按照预先设计的路线走,就需要至少WKM+数传和地面站,就要两万咯,还要大机架加那么多马达和电调,大容量电池总得有个四组电吧,加三轴云台,云台至少还要有个稳定系统吧,算算,翻倍4w恐怕打不住。

网友B:
4W差不多能搞定了。我没弄地面站一W多就成了。

网友C:
按楼主的要求2W够呛!
 按你的要求:
多轴专用的一套(1个马达+1个快速反应电调)约¥1000元左右;
一般是用2轴云台约¥2600元左右(可带单反);
按你要求:足够稳定、有自动驾驶功能(超视距)、配图传带实时传输功能,一般这种飞控约30W以上、好一点的至少60W以上;
碳纤维螺旋桨一支约¥150元;
其他:机架、电池组、其他附件等约¥?元。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D:
回复 楼主:
我配了一个没有自动驾驶的 都要2W多了~而且没吊过单反何况3轴云台又是?元

楼主:
谢谢各位,看来问题出在自动驾驶上了。
考虑下自动驾驶的事情。

楼主:
预算增加了,要求不变。各位给配置吧~
DJI的筋斗云+禅思云台什么价位啊?TB上看价格不一样咧?

网友E:
禅思云台不能带单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但是看宣传照上好像带了个单反。
一般高清航拍带什么摄影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