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啊?在线等啊!!!!!

楼主(2012-03-26):
用的玉兔飞控,郎宇2212电机,好人20A电调,在地面试,小油门到中油门保持30-40秒后,第3个电机就停转,其他电机正常,刚开始以为是电机或电调有问题,都换了新的后,问题还是存在,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都已经1个星期没耍成了,心里好痒啊,求大虾们帮帮我,谢谢

网友:
看看有沒有虛焊,在用替換法換下看看,是不是飛控輸出的問題。

网友:
油门行程,水平

网友:
电池换过没

楼主:
电池换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玉兔飞控,郎宇2212电机,好人20A电调,在地面试,小油门到中油门保持30-40秒后,第3个电机就停转,其他电机正常,刚开始以为是电机或电调有问题,都换了新的后,问题还是存在,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都已经1个星期 ...

你检查一下油门行程有没有按说明书的要求去做了?另外,你的水平校准是否做好了?如果是小油门会停转,就需要检查这两项,
如果大油门会停转,就检查电池是否有问题?电调与电机是否有虚焊?电调是否有问题?

你在群里吗?有问题可直接给我留言的。

楼主:
我没在群里,你加我一下吧,248819258

网友:
眉山的兄弟,支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在耍哪些,有空出来耍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