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120D02S有通用的金属配件吗?

楼主(2012-03-26):
最近入咯一台02S来练四面!但是总觉得熟料感太重!想看看有没有可以通用的金属配件换!

网友:
  練四面就不要換金屬件了,

練好了之後,不炸機了才換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练号龙后换什么金属配件呢?

楼主:
难道金属配件比较难飞还是维护费用过高?求教

网友:
用MH金属件就行,缺点贵!

十字盘扩孔2.5MM与D02S兼容(飞了两百起落OK)

MH(4G6)尾部金属件不用改能用于D02S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漂亮!受教咯!那桨叶夹有能通用的吗?

网友:
买个02s接受,按02上,就是金属的了

网友:
金属有何意义。。。。。。。
炸了无法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额!一点也不好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想的是至少不飞的时候可以当静态欣赏!

网友:
可以用D05的金属配件,旋翼头大小浆夹斜盘都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真的吗?主轴大小一样的吗?

网友:
金属好看,但是不耐炸。D02S设计上就是为了比以前的机耐炸,所以全用塑料。
,,,

,,,,我也想要耐炸又好看的金属升级件,有没有人关注下啊,比如就像450冰人件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冰人可能不可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