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11夾頭可有尋邊器用?

楼主(2012-03-26):
有ER11可以莊的尋邊器嗎?
最小好像都有10MM
但是ER11只能夾到7MM
這該怎麼辦呢?

网友A:
用铣刀巡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要怎麼作呢?會不會損壞什麼?

网友B:
手动转铣刀慢慢碰工件四边的边缘,直到转不动,就算找到边缘。一不小心就撞上去 ,只能粗分中 。
还可以用油性笔在圆棒上涂一截,慢慢靠近工件边缘,转动圆棒,观察到笔迹被擦掉就算找到边缘 。
精分中就要用到寻边器,属于耗材,建议车一根转接杆连接 。

网友C:
1.粗寻直接用刀也是可以,先在工件的边上贴一小片纸(用水沾一下就可以),然后刀靠过去,纸张跑了就行了,误差在0.1以内,工件无损
2. 7mm的寻边器我也不知有没有,一般是用10的,建议改造成7mm使用

楼主:
有一種尋邊器有大小頭
不曉得能不能夾他小頭那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小头是4mm直径吧?大小头都是测量端,精磨的。用夹持端去碰就不准了 。

楼主:
整根都有磨吧,夾小頭吧,反正大頭我夾不到
如果車小又要磨過,要準度的我沒信心幹

网友D:
买个也不贵

网友E:
前辈。ER11最大可装夹6MM的,你装到7MM ,本身就不对。
另外,好像你们都不知道一样?有6MM的寻边器的哦!淘宝找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