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直之路 记450Sport组装、调试、试飞 附Futaba T6J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2-03-26):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部分内容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楼主:
Futaba T6J简明中文手册

没有翻译完,大家凑合看吧!水平有限,文中可能存在错误,如发现翻译不当之处请留言告诉我,谢谢!

6J-2.4GHZ系统说明
重要说明!任何时候都要先开发射机,然后再开接收机,关机时先关接收机,再关发射机。在发射机没有打开的情况下,接收机无法开启。

更改油门摇杆顺滑度

遥控器提供两种油门顺滑度,通过更换两个金属薄片来实现。

拉距测试
1)按住MODE键开机,屏幕会显示POWR
DOWN,表示进入“低功率拉距测试模式”,这时候发射机会降低无线信号发射功率,并会每隔3秒发出一次“哔”声,正常情况在该模式下,离开飞机30-50步的距离不会失控,否则请检查发射机电池或飞机各组件,直到故障排除再起飞。

接收机连线

报警和警告
T6J提供几种不同的警告和报警声。举例说,不管是固定翼或直升机模式,当电池电压下降到推荐的最低电压时会发出报警声。在直升机模式下,会有一些额外的警告/报警声:摇杆位置,油门锁定,idle
up被激活。
这些内置的安全特性可确保你的模型安全与模型爱好的乐趣。

发射机电池电压

T6J发射机提供可编程的低电压报警,当发射机电压低于预设的电池电压时能警告操作者。当飞行时听到此报警声,请尽快安全降落以避免各种可能的困境。

设置发射机电池电压报警

1)同时按住MODE和END键,然后开机。
2)按-/+选择报警电压值。如果使用4节AA碱性(干电池),请将报警电压设置为4.2V。如果使用5节NiCd/NiMH(镍镉/镍氢)发射机电池组,选择5.0V。
(译者注:这里原文提到的a five cell NiCd/NiMH transmitter battery,我不太明白是什么样的电池,在网上搜了下,可能是下图这种5个一组的电池组吧)

注意:当油门通道被设置成锁定或当发射机工作在FHSS模式下,发射机电池达不到安全要求是不合适的

摇杆位置报警

T6J提供油门摇杆位置报警,当开机或关机时,油门处在不安全的位置它可起到提醒作用。当油门摇杆不在idle位置时,发射机会发出报警音,屏幕也会显示警告。

将油门打到最低位置可使报警音停止。

油门锁定和Idle Up报警(仅针对直升机)

在直升机模式,当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同时发生时T6J会报警,开机时油门锁定和idle ups被激活。相关内容还会在“MIX”警告中提到。上述的油门位置报警时,T6J将发出报警音同时在屏幕出现警告。

这些警告信息会一直继续直到开关恢复到它们的关闭位置。

液晶屏和编程控制

LCD显示屏

当发射机刚开机,模型模式,模型编号,模型名称,信号传输模式和发射机电压会显示在屏幕上。当用户进行相应操作,存储器中相关功能和设置会被读取显示在屏幕上。用户要更改功能使用MODE和SELECT键,修改数值和设定用DATA INPUT杆。这就是编程方法。
程序设置

开机,按住MODE键大约1秒钟,出现MODL 1字样后即开始程序设置,继续不停按MODE键会不断显示各种程序功能,按END键可后退。

MODL
模型选择,按+/-切换模型

REVR
通道反向
可将任意一个通道反向,比如将油门通道反向。例:开机,按住MODE键1秒,当屏幕出现模型名称后松开,然后再次按MODE键一次,就到了REVR菜单,默认显示的应该是通道一,标准模式。

D/R
双重比例设定。

EXPO
设成负数可降低伺服器初期的动作量,我目前循环螺距7°,第1、2通道EXPO设的是-30%

EPA
舵机行程终点调整(The end point adjustment)。这个功能是用来在调节连杆时微调舵机行程,或摇臂无法达到正确行程。

TRIM
1-4通道微调。

STRM
舵机中立点调整。

N-TH
基本飞行模式,5点油门曲线设置。

N-PI
基本飞行模式,5点螺距曲线设置。

I-TH
特技飞行模式,5点油门曲线设置。

I-PI
特技飞行模式,5点螺距曲线设置。

HOLD
油门锁定开和关,以及设定油门锁定为开时的油门比例。

H-PI
设定油门锁定模式的5点螺距曲线。

REVO

GYRO

陀螺仪混控功能用来设置陀螺仪感度,通过发射机上的开关切换选择两种不同的感度设定。

1)把陀螺仪感度插头接到接收机通道五。注意:这个通道是不可指定的。
2)调整陀螺仪前,请确认通道5在所有方向的终点行程都设置为100%,如果不是则请修改。
3)打开发射机。
4)按住MODE键1秒直到进入编程模式。
5)反复按MODE或END键直到出现GYRO。
6)屏幕上出现GYRO INH字样说明当前陀螺仪混控是被禁用的。按+键使INH字样变成ON,打开陀螺仪混控。
7)按SELECT键一次调出开关朝上时的混控。感度设置范围从-100% - +100% 。
8)按+ -键设定开关朝上时的感度数值。
9)按SELECT键一次调出开关朝下时的混控。
10)按+-键设定开关朝下时的感度数值。
11)按SELECT键一次调出陀螺仪开关激活选项。选项有:开关A、B或IDLE UP(IDL)(举例来说,选择SWA,则开关A朝上对应第一个感度数值,朝下对应第二个感度数值)。当IDL被使用时(飞行模式)陀螺仪感度将随着你进入或离开IDLE UP模式改变。典型的是为普通飞行模式(NOR)设置高感度(悬停,低速前进);IDLE UP模式时将会需要低感度(快速前进和特技飞行)
12)按住END键一秒退出编程模式。

SW-T

RING
十字盘修圆功能。

SWSH
HR3是120°CCPM模式。如果打副翼或前后舵时,舵臂的运动方向反了,可将CH A、CH E、CH P的数值调成相反的即可,比如控上打副翼的左右方向反了,就把CHA默认的+50%调成-50%。

DELY

HOVP
悬停螺距微调,默认是打开的,可以在飞行时微调螺距。就是控中间那个旋钮,调机时放到中间位置。

F/S

TRNR

TIMR
选THR油门,然后选择UP,这样推油门的时候就会记时,再设置一下时间就好了。

PARA
找到TYPE项可更换模型类型,直机HELI,固定翼ACRO

更改摇杆长度

1)如下图所示,摇杆上有两段可转动部分,先逆时针转动A使其到达你期望的位置,然后逆时针转动B直到其顶住A。

更改摇杆模式(改手)

1)在关机状态下,同时按住MODE和END键,然后打开电源。
2)按SELECT键,直到屏幕出现STICK字样。
3)按+或-在1-4中选择。
4)循环关闭电源切换摇杆模式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新人!

谢谢关注!以后可能还有很多问题要请教呢,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楼主:
电池本来想买花牌20c的那种,可惜没货了,不过格式的貌似也不错。暂时就买了一块,原来ESKY的机子上还有一块,估计刚开始我这水平能飞完一块电就谢天谢地了。谁能告诉我20c和30c在实际使用时区别大吗,还有电池保养要注意些什么?

好盈的电调,听说2011年12月后产的都带防伪查 询码了。上官网查了下,应该是正品。

楼主:
Futaba的T6J,貌似用的人不多,之前在油兔上看到有几个老外也用这个。说明书是英文的,现在还不太懂,以后要慢慢翻译了。

网友B:
LZ   922当尾舵需要买专用安装片的哦``````没买的话就自己DIY也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922当尾舵需要买专用安装片的哦``````没买的话就自己DIY也性

谢谢提醒!买机子的时候咨询过商家,说是Sport不用再买尾舵安装片,回头再确认下!

网友:
哦,对,只玩pro,没发现型号不同

网友C:
LZ动作快啊  我玩飘飘机快两年了,最近打算上450 可惜啊!囊中羞涩
幸亏快毕业了,工作以后就毫不犹豫马上立刻圆梦

网友:
支持楼主,t6j对直升机来说是好控@( ̄- ̄)@
有修圆系统

网友D:
  支持一下本地模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支持一下本地模友。

冬瓜也来啦
这两天在翻译控的说明书,进度比较慢,今天才开始装机。
首先是旋翼头,看了下说明书,感觉有些细节的地方不是很清楚,以防万一,零件拆散前都拍了照片,免得到时装不回去,拆散后又立刻根据安装顺序摆好了拍照。
刚开始不懂,觉得横轴很难拆,用尖嘴钳夹着布费很大力气都没弄出来,后来把一头顶在桌子上,才硬给顶了出来
7月26日更新:后来发现拍这样的照片好处多多,有次拆大桨夹把横轴上的一个圈装错了,导致悬疑头震动,后来看照片才发现不对,改正后震动消失。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网友E:
同是新手支持下,也在装机中。不过楼主是第一次,我是炸了几次维修等配件中

楼主:
引用 网友E:
同是新手支持下,也在装机中。不过楼主是第一次,我是炸了几次维修等配件中

网友F:
新手买450SP还不错,炸了好修。就是6J的接收太贵了。还有那个陀螺有模友说有时会没反映。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动作快啊  我玩飘飘机快两年了,最近打算上450 可惜啊!囊中羞涩
幸亏快毕业了,工作以后就毫不犹豫马上立刻圆梦

梦想总会实现的,加油!不过还是建议你慎入!现在装机觉得很麻烦,想想当初要是买个260A什么的也能玩得很开心,呵呵,已经没有退路了!
引用 网友G:
我买的时候没有说明书,找飞越要,居然给我的是亚拓的电子版,无语啊

这次买空机的时候,先问的一个商家也说没说明书,后来找了个有说明书的买了。

引用 网友F:
新手买450SP还不错,炸了好修。就是6J的接收太贵了。还有那个陀螺有模友说有时会没反映。

6J的接收确实太贵了,希望耐用!

楼主:
报告下昨天的进展,旋翼头上半部分已经重新组装好了。

拆下的主轴,长的一边朝下。上面有个金属圈,听同好说这两个沉头螺丝先不要打胶,后面调齿轮的时可能还要调它们。

旋翼头上面的两个金属摇臂之一,两个球头的尺寸不一样,一个可以用1.5mm的六角螺丝刀插进去,另一个则不行,后来找了把精度不怎么高的L形六角螺丝刀才搞定。之前有同好让我装上这两个摇臂,看是否顺滑,结果被猜中,这两个摇臂中间的螺丝要是拧紧了就很不顺,看来轴承的质量不怎样啊,没办法最后多打了些螺丝胶,拧松些,现在勉强顺滑,希望不要有问题。(后听同好说把那个垫片装到两个轴承中间就行了,我还没试过)

准备拆十字盘的时候,发现红圈里那个螺丝不太一样,是六角星形状的,不知道该用什么规格的螺丝刀?现在暂时找了把小十字螺丝刀,勉强拧紧。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网友:
我是来看T6J的。。

网友H:
回复 楼主:

那个是电脑专用的螺丝刀··飞越有卖··一般超市里面有卖一整套的·20来快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电脑专用的螺丝刀··飞越有卖··一般超市里面有卖一整套的·20来快钱··

谢谢反馈,明天去超市里找找看!
后来打听到,这种螺丝叫“六星螺丝批”,不知道和梅花螺丝是不是一个意思。
问了飞越的客服,说是1.5*4的梅花螺丝。

楼主: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网友I:
旋翼头总算是装好啦!祝早日爽飞!

网友H:
回复 楼主:

十字盘·和C连杆可以拆下来了···
到后面调十字盘水平 和大浆0度·都要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旋翼头总算是装好啦!祝早日爽飞!

谢谢兄弟,我要抓紧了!
引用 网友H:
十字盘·和C连杆可以拆下来了···
到后面调十字盘水平 和大浆0度·都要拆的··

舍不得拆了,太好看了

楼主:
下午测试电子设备。本来昨天就想测的。我是第一次焊接东西,原来以为很简单的事情,结果搞了半个多小时都没搞定,那个线怎么也焊接不到T插上 ,正当郁闷的时候,烙铁的电源线突然莫名其妙烧了,看来不能买便宜货啊!今天找朋友借了个烙铁,总算焊上去了。把接收机和舵机、电调连接好,通电测试舵机有反应 ,应该没问题吧!接线的时候要注意,白色和黄色的是信号线,要插在最左边,不要弄错了!

这种蓝色的舵机臂,据说炸机时能保护舵机,试了下发现比舵机自带的要紧很多,插上后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拔出来,请高手给个建议,使用原装的好还是用这个:

10月3日更新:之前在给原配舵机臂扩孔时就发现其极其易碎,后来炸机验证了之前的判断,原配臂炸机时很容易断掉,这对保护舵机比较有利,而且原配的松紧程度很合适。

接收机连线特写,回头再画个连接示意图出来。按照控说明书的要求,任何时候开机都要先开控,再连接接收机电源;关机的时候则相反,应该先断开接收机电源,再关控!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错就是那梅花螺丝··要是有买配件就顺便带上··
我上次在本地超市也有看到··是套装·上面写是电脑专用有好几把哦·要20几块钱···能用到就一把·
还在沃尔玛看到有卖魔术贴·

肯定用蓝色易碎啊··炸机··能保护舵机·

网友:
占位,当资料贴用了

网友J:
lz还没买电机呢

网友K:
同为新手的我来给LZ加油助威咯!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同为新手的我来给LZ加油助威咯!支持!

谢谢!
这两天忙着装机,现在把遇到的问题整理下。
买空机的时候一起买了升级件“450一体化主轴固定座 TL45088-02”,这两天拆开来才发现,里面居然少一个轴承 ,于是联系飞越,说让我等下次买东西时补发。

装平衡翼杆的时候,再次发现两个沉头螺丝和说明书上不一样,联系客服,说要买M0.9的六角螺丝刀,这里给商家提个建议,像这种事情最好在顾客买空机时告知一下!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楼主:
开始组装机身上侧板,因为买的主轴固定座升级件不能用,还是用回原配的。前面的电池板我用了升级件,旁边是换下的原配。打算后面把电调绑在电池板下面,不知道电调的高温会不会影响电池板,下次再买一块金属电池板试试。

2012年7月12日更新:经过近3个月的飞行,发现这个升级过的电池板很好用,每次飞行后休息10分钟,完全不用担心电调过热融化塑料。

底板是塑料材质,加工精度不太好,最后端的两个螺丝来的时候就是这样斜插着进去的。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楼主:
重新组装尾波箱,注意尾桨主轴和轴承之间有个垫片不要漏装,否则尾轴会有虚位,这个垫片说明书上是没有的。

安装尾旋翼控制臂时发现少了一个垫片,问其他模友,同样位置也没有垫片,问飞越客服也说这位置没有,但飞越和YT的说明书上都是有的,请教各位高手,这个垫片到底该不该有?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楼主:
水平尾翼,上面的螺丝也不是1.5mm的六角,还是用“万能”L形螺丝刀搞定!后来装尾支撑杆的时候发现这个安装座下面没螺纹!只好再找飞越客服,还得等下次购物时补上!(4月8日更新:后来收到飞越重发过来的一个水平翼安装座,发现底下那两个孔还是没螺纹!)

把尾管装进机身。Sport的尾管很容易松动,根据模友建议在尾管和机身连接的部分裹了一层电工胶带。
2012年7月12日更新:飞了近三个月了,发现尾管裹胶带的方法很好,没有发现过尾管移位,但须注意不要用普通透明胶带,因为阻力太小。

皮带,注意不能太松,也不能太紧。太紧的话有可能烧掉电调,甚至猛加油门的时候断掉!

2012年7月12日更新:4月19日第一次炸机后JJ出现莫名其妙的抖动,后来把皮带放松了一点抖动消失。

4月12日更新:后来经其它模友提醒,上图中“上下机身金属连接件”方向装错了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网友L:
蛋疼的GY650

楼主:
装上机身下侧板和脚架,终于有点飞机的样子了
脚架的样子和说明书不同。

装上头罩来一张!

这是那种28元的头罩。不是我要的款式,飞越发错颜色了!装头罩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力量稍大就会产生裂纹。头罩上的孔是用十字螺丝刀开出来的,孔的直径是3.5mm-4mm,装橡皮圈的时候记得用牙签!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网友M:
标题

副厂的机器细节确实不如原厂,我和楼主情况一样,我同时有亚托的450PRO和飞越的PRO,悬疑头的混控摇臂螺丝上紧了就摇的很紧了,要稍微松点才行,亚托就不一样,全部和说明书一样,零件也配合的很好,不管上多紧该顺滑的地方就顺滑。不过飞越的机器也算很不错了,用来练习性价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M:
副厂的机器细节确实不如原厂,我和楼主情况一样,我同时有亚托的450PRO和飞越的PRO,悬疑头的混控摇臂螺丝上紧了就摇的很紧了,要稍微松点才行,亚托就不一样,全部和说明书一样,零件也配合的很好,不管上多紧该顺滑 ...

那个混控摇臂,听其他模友说只要把那个垫片放到两个轴承中间就可以。

楼主:
安装大齿盘。这个有点难度,主要是让两个齿盘保持水平,可以产生影响的因素较多,齿盘本身的精度,小齿盘下面那个螺丝的松紧,甚至机头罩固定柱的螺丝都会影响最后的精度。

第一次装的时候,上面的大齿盘都顶到后面的尾传动圆心轴了,后来调紧机头罩固定柱的螺丝才解决。调节大齿盘上那四个螺丝,可改变齿盘的水平,有模友在中心座下垫纸片,觉得这方法不错,以后试试。努力调节后,现在两个齿盘旋转时仍有一些起伏,不知这样可否升空?

2012年7月12日更新:
后来在中心座上加了纸片,发现这确实是个好方法。齿盘只要不碰到其它部件,稍微有些起伏并无大碍。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楼主:
不知大家拧机头罩固定柱的时候用什么工具,一开始我用十字套筒,结果螺丝拧紧了,套筒拔不出来,后来用尖嘴钳,结果杯具的把螺丝拧断,这下损失惨重,两个固定柱包括主轴固定座都废了
大家装机的时候,这个位置一定要小心!

4月8日更新:后来发现机头罩固定螺丝里有个“小洞”,新买的M0.9螺丝刀收到后,用其轻松将螺丝卸下,成功救回主轴固定座 。
安装机头罩固定柱螺丝时,一定要把那个有洞的面朝外,否则以后螺丝断了无法取出的!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L:
蛋疼的GY650

兄弟何出此言?
终于把GY650的包装拆开,看外形还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还没买电机呢

电机3月23日就下单了,但昨天才收到,商家寄来的不是我原先选的型号,晕死!我原来选的是花牌H2836 3900KV,这个是花牌新款H2836 3860KV PRO,不知效果如何,回头给大家反馈下使用感受!
2012年7月12日更新:用12T直齿,油门曲线 0 35 45 60 85,螺距0° 2.2° 4.5° 6.7° 9.0°,悬停大约5分半,航线大约6分多,这是报警电压设到3.7V的结果,相信如果设成3.5V并加大螺距还能飞更长时间,等天凉了再试试大螺距。

网友H:
1:飞越一体 我装了 感觉和原装没什么区别 楼猪的少轴承 我是的飞越轴承打太多胶··害我弄不下 本打算换NMB轴承的·弄不下 算了 先用着·以后在说·
2:那两个重锤 太紧了 平衡杆都塞不进去·平衡重锤可以不要装 我的天7控 把里面EX值调成负的(以实际控为准) 效果是一样的·目的都是让JJ打舵是变迟钝点·:loveliness:
3:楼猪你升级的电池板 就可以 没必要换金属 我用的和你一样··电调也是绑在下面 不要担心过热·至少我不会·刚刚外场回来 外面太阳很大·摸摸电调 温度可以接受··
4;建议你换 冰人一体尾波 原装的 我原先用垂尾震动1CM左右 ·后来换冰人一体 悬停的时候看垂尾 基本看不见震动
5:那个垫片装不装都没关系·但上面要装哦·
6:水平翼固定座可以去升级个金属的·
7:胶布拿我没用· 照样松 可升级冰人的尾管固定螺丝 带自锁螺帽的·很管用·还可以加 尾舵机固定支架(就那蓝色的)顶住·效果也不错·
8:大齿调好和电机的缝隙后·只要不磨到侧板就OK了·新机磨一点也没事·大齿精度本来就差 塑料件 都是大批量加工
9:头罩固定柱端 我是直接用螺丝胶 固定死掉··主轴固定座端不要打螺丝胶(打胶 拆几次必断 我都报废两个了)然后用尖嘴钳 拧到差不多就好·不敢拧了·在拧就怕断了·:loveliness:
10:GY650 还是不错的 让我知道什么棍子  (刚上市的 存在通电 R4灯常亮) 后面的貌似没了·至少我没遇过 还有我没按说明书安装 前辈教我 下面3M双面胶 中间一元RMB 上面3M双面胶 然后在GY650 出线端朝机头这样能看到设置灯 刚好能在SPORT的陀螺安放座上
11;新手电机不要那么爆·我还是3600KV的呢 ·

网友N:
楼主都装好了,其实我想说,不要用飞越家的螺丝,会后悔死的,可是。你都装好了,

网友N:
最后打击LZ一下,顺便记一下首次飞钟摆超过5下的下场

网友O:
楼主动作比我慢的多,全散件,整机我只用了3个小时就装好了7天就完成了锁尾脱控的调试。刚搞好就看见了楼主的帖子。:loveliness:

网友:
同是新手,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H:
1:飞越一体 我装了 感觉和原装没什么区别 楼猪的少轴承 我是的飞越轴承打太多胶··害我弄不下 本打算换NMB轴承的·弄不下 算了 先用着·以后在说·
2:那两个重锤 太紧了 平衡杆都塞不进去·平衡重锤可以不要 ...

太感谢了!好人啊,佛祖保佑你!
看来安装头罩固定柱得小心,以后只用手拧。尾管我打算先飞飞看,如果松的话就入个冰人的尾管改装件,水平翼安装座以后可能也会换成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都装好了,其实我想说,不要用飞越家的螺丝,会后悔死的,可是。你都装好了,
引用 网友N:
最后打击LZ一下,顺便记一下首次飞钟摆超过5下的下场

谢谢提醒,螺丝我一开始就选了冰人的,只是冰人螺丝不是包含全机的?我装到机身后才开始用,有些螺丝冰人里面没有,我还用的原配。
不好意思,我是大大大菜鸟,什么是钟摆?安全起见,首飞我只打算做对尾悬停,等机子各部分磨合后再继续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动作比我慢的多,全散件,整机我只用了3个小时就装好了7天就完成了锁尾脱控的调试。刚搞好就看见了楼主的帖子。:loveliness:

哥们你太强了!我是慢性子,喜欢慢工出细活!

楼主:
今天下午把电机装到机身里测了下,那声音真带劲!短短几秒种的测试,居然把机身最前端顶上的两个螺丝震松了,看来侧板螺丝有必要打一点胶,特别是马达固定座附近!

设置电调的时候,发现T6J的油门通道是反的,于是进菜单改过来,这一步最好在第一次连接电调前做!

电调设置为超柔和启动。低压保护阀值默认。进角那个我用了默认,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要设置电调,需要先把控的油门开到最大,然后再接通电调的电源,第一次操作心里不踏实,不过还好,成功进入了设定模式,这时候电机是不会转的!

这里有个疑问,测试的时候电池没全部用完,是否需要放电,还是就这样放在那里就可以了?建议电池厂家最好能出个中文说明书,帮助一下新手!

网友P:
入6个月还要玩260A,下个机不是选择什么机型,手上有天7控,观望中,关注楼主,为自己引引路

楼主:
引用 网友P:
入6个月还要玩260A,下个机不是选择什么机型,手上有天7控,观望中,关注楼主,为自己引引路

虽然我入了450,但还是劝你慎入!晚上装大齿盘的时候M2螺丝帽滑丝了,装机真要花费不少精力!

网友H:
回复 楼主:

没那么夸张吧··玩怎么久没见螺帽滑的哦 ·

楼主:
引用 网友H:
没那么夸张吧··玩怎么久没见螺帽滑的哦 ·

还真滑丝了,一开始我还以为螺丝滑了,换了个螺丝还这样,明天去五金店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混控摇臂,听其他模友说只要把那个垫片放到两个轴承中间就可以。

哈哈,这个做法貌似是俺说滴,没错!但不要生搬硬套,每个鸡鸡的体质都不一样,建议大家一定要自己多多尝试,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才是王道

网友Q: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把电机装到机身里测了下,那声音真带劲!短短几秒种的测试,居然把机身最前端顶上的两个螺丝震松了,看来侧板螺丝全部要打胶,特别是马达固定座附近!
设置电调的时候,发现Futaba的油门通道是反的, ...

还真没听说装进电机测试就把螺丝给震松了的。LZ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是哪个部分造成的震动吧,不要认为所有部件是新的装上就不震,FY还真做不到这点,FY鸡鸡装好不震还要看RP啊
如果你排除了所有的震动源,侧板螺丝是不用上胶滴,上胶的麻烦你很快就会体会到滴 俺先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还真没听说装进电机测试就把螺丝给震松了的。LZ还是好好检查一下是哪个部分造成的震动吧,不要认为所有部件是新的装上就不震,FY还真做不到这点,FY鸡鸡装好不震还要看RP啊
如果你排除了所有的震动源,侧板 ...

那个螺丝可能没上紧,后来没出现这种情况。

今天把马达齿装上去了,装的时候中间夹了A4纸,将纸取出后发现有一点间隙,不知道这样可以了吗,请高手帮忙确认下?

4月12日更新:在通电测试几次后,发现之前安装的马达齿位置刚好合适,齿轮没有出现磨损,更没有烧坏电调。由于大齿盘不对称,在紧的地方,马达齿完全咬合,没有任何间隙,但不能过紧;在最松的地方,马达齿的最外缘超过大齿盘齿的中间位置,否则就太松了。记得装马达齿前尽量调平大齿盘吧!
7月12日更新:后来发现这个视频上的松紧程度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Q:
对,基本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Q:
对,基本差不多了

嗯,先这样测试,不行再调。

今天通电测试,发现大齿盘转动时有些起伏,先不管了。

接下来是斜盘舵机安装,具体连线方法可参考1楼的示意图,舵机线和机身尖锐的边接触的,可以裹一层电工胶带。

T6J控设置。

先把电机电源断开,这里不太推荐用那个油门锁定功能,从长期来看,调机时发生误操作几乎是肯定会发生的!

选择操作模式:按住MODE键和END键打开控,再按SELECT调出STICK菜单,我是美国手,所以选择STICK 2模式(用那个+ - 按钮选),然后关控。

设置斜盘类型:打开控,按住MODE键一秒然后放开,再反复按MODE键或者END键,调出SWSH菜单,设置为HR3即120° CCPM模式(用SELECT和+ -按钮选择具体项)。

安装舵臂:接通接收机电源,把油门摇杆拨到中间位置,副翼前后摇杆保持默认(应该也是在中间 ),确认螺距曲线为默认的0%、25%、50%、75%、100%,然后后断开接收机电源,把3个摇臂尽可能水平安装上去。

确认舵机臂转动方向:再次接通接收机电源,把油门摇杆往上推,三个舵机臂都应该朝上转动,如果有舵机方向是反的,则在通道设置里将其反向,T6J控的话进REVO菜单,然后把相应的通道设置成REV(反向)即可。

把油门摇杆置中,把副翼摇杆往左推,从机尾向机头方向看,前左的舵机朝下,前右的舵机朝上,后面的舵机不动,如果发现两个舵机运动方向是反的,则在T6J的SWSH菜单,将CH A的数值调成反向,比如默认+50%,调成-50%就是反向。

上一步完成,再把副翼摇杆往右推,前左的舵机朝上,前右舵机朝下,后面的舵机不动。

再把前后摇杆朝前推,前面两个舵机应该都朝下,后面的舵机朝上。把前后摇杆往后拨,前面两个舵机朝上,后面的舵机朝下。如果方向不正确就将CH E的数值调成反向。

网友H:
回复 楼主:

五金一般很少卖那么小的M2 我以前去问一过一次老板说太小没有··直接淘宝买自锁M2螺帽·
大齿盘·有点起伏正常啊··不磨到 对转齿和侧板就OK `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五金一般很少卖那么小的M2 我以前去问一过一次老板说太小没有··直接淘宝买自锁M2螺帽·
大齿盘·有点起伏正常啊··不磨到 对转齿和侧板就OK `

在飞越买了20个M2螺帽,其实买空机时就该买的,安装舵机臂时发现缺4个螺帽,装尾舵机时还需要2个。

晚上调十字盘,参考老羊的帖子。先调油门在中位时的十字盘水平,如果发现有哪一边不平,就调节相应的舵机连杆。再把油门推到最高和最低位观察,如果不平,就用控上的EPA功能对相应的舵机进行行程终点微调。注意:十字盘在油门中位时,一定要在其主轴行程的中间位置,否则以后可能出现正负最大螺距不一样的情况!

网友R:
建议LZ整理下,看得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R:
建议LZ整理下,看得费劲。

等全部组装好后会整理一下,现在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

网友:
标题

内容

网友:
学习收藏了,合适我这样的新手

楼主:
上一些最新的照片

接收机,为了防震,用软性材料包裹,不知道是否有这必要?插头都用胶布编号了,这样不容易搞错。

那两根天线有点长,还没想好怎么摆放,先这样吧。肚子里的线看上去稍乱,接收机插头是朝上的,感觉还是那种插头在侧面的比较好布线。

尾舵机,为了让线走起来更顺些,采用了和说明书上相反的安装方向。那个球头,一开始我是装在蓝色易碎舵机臂上的,并且装在了距圆心9mm的位置 ,后来设定陀螺仪的时候舵机行程无法保存,才知道装错了,把舵机自带的摇臂找出来,那个圆盘摇臂有一个孔距离正好是7.5mm,和飞机说明书上要求的一样,于是换上,再设定陀螺仪,终于可以保存舵机行程了。

陀螺仪,原带的那块黑色双面胶太厚,连钢片和那片蓝色软胶一起装上去后顶住上面了,后来找了片薄的3M双面胶才装上。

关于陀螺仪的设置,感觉有些复杂,主要是从来没接触过,一点概念也没有,说明书看着也是一头雾水。回头我再细说一下。

2012年7月12日更新:上图尾舵机的线放出来太短,万一炸机时尾管断了有可能会扯断,所以应该放长一些。

电机和电调连线,建议大家在确认转动方向正确后再套热缩管,刚开始弄错了,懒得改了,呵呵

尾拉杆固定环,用剪下来的绑带固定挺好: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网友H:
接受机 不要包··难看死了·跟卫生棉一样····调好的JJ震动没那么大·的   尾舵机线 可以看看我的·这样感觉更美观点·

你后面上下侧板的金属连接件装错了·
GY650设置很简单 说明书也说的很清楚 如何进入设置模式 你尾舵也是922 只要在非锁尾下 确立中立点 ··然后装上 调整尾舵机安装架的位子 使滑块位于中间(可稍微偏左点)··
在设置GY650的左右航程(注意不要撞墙) 其他默认就OK了··试飞时 调控的感度就OK了··
如图下

网友:
基本上配置和楼猪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接受机 不要包··难看死了·跟卫生棉一样····调好的JJ震动没那么大·的   尾舵机线 可以看看我的·这样感觉更美观点·

你后面上下侧板的金属连接件装错了·
GY650设置很简单 说明书也说的 ...

那个金属连接件还真装错了,改正很麻烦,貌似没多大影响,暂时不改了。
你的布线比我合理,尾舵机插头在机身外面,这样插拔更方便。

楼主:
这两天把大桨装上,在地面试车,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打舵的时候桨的旋转面倾斜方向和凤凰3.0里不一样,希望高手们能帮我分析下。

具体情况是,打前进舵,桨面向左前方倾斜(凤凰3.0里,桨的旋转面是向前倾斜),打后退舵,桨面向右后方倾斜,打副翼左舵的时候,桨面向左后方倾斜,打副翼右舵的时候桨面向右前方倾斜。
之前十字盘已经在油门低中高位的时候调平了,螺距是-11、0、10,油门曲线0%、65%、100%,螺距-2°、5°、10°

之前在74楼发过舵机安装时的方向测试视频

这是大桨旋转前拍的舵机运动方向视频

地面大桨旋转测试,一共打了四次舵:前、后、副翼左、副翼右

2012年7月12日更新:后来证实凤凰里面的桨面运动方向是错误的,害我刚开始还以为哪里弄错了呢。现在基本上用G5,里面亚拓500的手感和真机比较接近。

网友S:
希望LZ安装好了以后,有时间把需要的所以工具,及配套设备给我们这些新人说一下,谢谢LZ

楼主:
引用 网友S:
希望LZ安装好了以后,有时间把需要的所以工具,及配套设备给我们这些新人说一下,谢谢LZ

首飞成功后一定会去整理的,现在遇到了难题,进度暂时卡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舵机运动 完全正确啊·  ··打前进 前面两舵机向下 后舵机向上 打后退(反之) 打左倾 前面螺距舵机向下 副翼舵机向上 打右倾(反之) 只要上下摇臂没装错··你管他大浆怎么运动啊···要换路思考·
不要和模拟器里面比··你这样JJ没飞起来·打舵 ·只是大概的方向···
模拟器里面 油门推到悬停点就能定高啊··
儿实际外面JJ做不到··还会受风影响的·

楼主:
昨晚貌似把陀螺仪设置正确了,发现不能在控上反向尾舵通道,否则L1灯就常亮,后来把Dir设成“陀螺正面朝下,舵机反向”,现在打左舵机头就向左;静止的时候,把机尾向左推,尾部滑块向右运动,方向总算都正确了 ,看来说明书只能参考,不能全信。

今天把尘封的ESKY BELT CPX拿出来 研究,发现打前进舵的时候桨面也是向左前方倾斜,打左副翼的时候向左后方倾斜,后来用电脑进G5里看了下,也是这样的情况,只是G5里打副翼的时候向后偏的不太明显,难道真机就是这样吗?请模友们看看自己的JJ,帮我确认下吧。

下午把最后一个螺丝装到JJ上,组装工作总算告一段落。今后几天再做几次地面测试,没问题的话就去试飞。

网友:
类似的帖越来越多了,不过还是那个镜头兄和踏青的更详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是那个螺丝断了,我的取出方法是套上个M2的螺母,然后用电焊点一下再拧出来

网友T:
回复 楼主:

那接收天线绑在那,一炸鸡会扯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那接收天线绑在那,一炸鸡会扯断的

确实担心炸机时会扯断接收机天线,这是我现在的固定方式,绑带只是起限位作用,并没有直接绑住天线,天线是可以在管子里滑动的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网友U:
天线最好不要绑在碳纤杆上  小心干扰

网友T:
回复 楼主:

炸机的时候并不是水平往后拉,应该就天线的径向方向扯,虽然没有套紧,但扯得速度快点的话还是会断的,还不如热缩管的地方贴点双面胶可能还保险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U:
天线最好不要绑在碳纤杆上  小心干扰
引用 网友T:
炸机的时候并不是水平往后拉,应该就天线的径向方向扯,虽然没有套紧,但扯得速度快点的话还是会断的,还不如热缩管的地方贴点双面胶可能还保险一点

谢谢二位提醒,看来天线太长很麻烦,我再研究下其它布线方式。

下午又设置了下电调,把低压报警阀值由默认的中改为高,再通电发现那3声电池节数识别的声音没了,阀值调回默认又有了,奇怪!

楼主:
飞机11号就装好了,但因为场地问题,直到今天才首飞。14号下午本打算去家附近一个废弃的幼儿园,结果被一群小朋友围观,我走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安全起见临时放弃了试飞。今天又出去找场地,终于在一家寺院前找到一大片空地,于是赶紧回家拿飞机。

试飞前考虑再三还是决定用练习架,原因嘛主要是不知道JJ是否调试到位,万一起来直接翻了不好(之前有看过其他模友的视频)。

模拟器里已经能简单翻了,但安全起见,首飞只打算做悬停,先熟悉下JJ的手感。油门曲线参考了之前“踏青”的帖子,但我设的最高油门更低,感觉新手足够了:0 25 40 55 80 。为了防止误操作,特技模式的油门曲线未设置,打开特技开关后油门操作和普通模式完全相同。集体螺距才用实测,一只桨是:-1.8 2.0 4.5 7.8 10.5,另一只桨是:-2 1.2 4.0 7.8 10.5,说到这个螺距,每次量都不一样。循环螺距设在5-6°左右。控的EXP还没完全搞清楚(不知道应该设成正数还是负数),所以第一次全部默认。陀螺仪感度按照空机说明书上的推荐,设了70%。大桨用的是TNS 20元的半碳半玻桨。

第一次小心的尝试,JJ没有离地,可以看到地面效应非常明显:

第二次启动成功离地,第一次啊,激动!虽然飞机还是一个劲往左飘,但感觉很稳,完全能控制:

前后一共试了十几个起落,直到电池耗尽。JJ比想象的要稳。

第九次启动后才勇敢的打了一点右副翼,成功制止了左飘!

电调设置了“超柔和启动”,电机要在启动后12秒才能全速运行,结果飞机一下子窜到高处!但因为前面几次尝试,对飞机的状态很有信心,缓缓收小油门,将飞机降低,有惊无险!

在尝试了几次漂移后,终于可以悬晃了。唯一不足的地方,是转向的时候JJ有一点抖,不知道是陀螺仪没设置好,还是装了训练架的缘故(5月5日更新:后来重新调整尾部中立点,打舵抖动的问题解决!):

对头!

最后再上一些试飞结束后拍的照片:

支持正版,作者已将本帖中山寨产品相关的内容全部删除,只保留T6J简明说明书部分(见4楼)!

楼主:
昨天回去后把电池接到充电器上,显示电压为3.3x,请问高手们是不是过放了?

后来看首飞的视频,发现打左舵的时候JJ有点抖,检查后发现尾桨夹有点晃动,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的(之前地面测试,有次不小心尾部缠到东西)。(5月17日更新:后来把尾部滑块向左移了一点,并重新设置尾舵机行程,问题解决!)

今天出去又飞了一块电,这次没那么紧张,能让JJ在空中停留更长时间了。

回来后看视频,统计出飞行时间正好是300秒,有点短啊,看踏青的帖子,油门曲线设得比我还高点能飞7分多钟,不知是不是我绑了训练架JJ比较重的缘故,还有是不是马达齿T数比较小(12T)?

网友V(2012-08-18):
朋友我装450 sport 遇到个问题 装完以后多出来两个小轴承和两片垫片。。。大小估计是5mm这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
因为所有的件都是飞越预组装的 我只是拆了螺丝上胶水 这两个是袋子里多的。我不知道要装哪里付出

楼主:
引用 网友V:
朋友我装450 sport 遇到个问题 装完以后多出来两个小轴承和两片垫片。。。大小估计是5mm这样的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
因为所有的件都是飞越预组装的 我只是拆了螺丝上胶水 这两个是袋子里多的。我不知道要装哪里付出

建议你对照说明书检查全机螺丝和轴承,问题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上天!

网友V:
引用 楼主:

建议你对照说明书检查全机螺丝和轴承,问题搞清楚之前千万不要上天!

找半天啊 原来是副翼那个和田字框接头的地方的 说明书没标这两个轴承嘛。。
昨天好不容易装完 今天装电子设备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一个是舵机怎么让他们居中?特别是尾部那个数码舵机 调了半天 发现往左动的大 往右就动的小。。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二是控上 斜盘类型是不是要设置成三舵 不过有140 120 90度应该选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V:

找半天啊 原来是副翼那个和田字框接头的地方的 说明书没标这两个轴承嘛。。
昨天好不容易装完 今天装电子设备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下
一个是舵机怎么让他们居中?特别是尾部那个数码舵机 调了半天 发现往左动的大 ...

那个轴承说明书上有的:

关于垫片,尾波箱上有一个,是用来减少虚位的,那个说明书上还真没有:

舵机居中:先把控的两个摇杆都居中,然后尽量水平装上舵机摇臂,有时候运气好就正好水平或与尾舵控制连杆垂直了,如果差一点就用控的“舵机中立点微调”功能改下,具体看控的说明书,我的Futaba是STRM。

斜盘类型选120°。

网友:
关注中! 很详细

网友:
看下说明书

网友:
t6j对直升机来说是好控

网友V:
兄弟 今天我把飞机试了下 想看看能不飞起来 结果几个问题
一个是震动大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是起来以后 尾巴自转 (我看了下 尾管锁不住 一加油 尾管就缩进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皮带松有关系)
技术问题解决不了 现在基本上被卡住了。。。

网友:
好图,好几,,,,,,

楼主:
引用 网友V:
兄弟 今天我把飞机试了下 想看看能不飞起来 结果几个问题
一个是震动大 不知道为什么。。
一个是起来以后 尾巴自转 (我看了下 尾管锁不住 一加油 尾管就缩进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和皮带松有关系)
技术问题解决不了 ...

震动排查用排除法,把大桨、旋翼头、尾桨什么的都拆下来,然后每次装一个零件上飞机再通电测试,看具体是哪个部件有问题,再想解决办法。
尾管位移就在尾管上裹电工胶带,不要用普通的透明胶带。
尾巴自转先检查皮带的方向、尾桨方向是否都正确,还有就是陀螺仪的安装方向是否设置正确
基本上就是这样了,祝你好运~

网友:
顶一下看6J中文说明书,同样sport怎么lz和我朋友的区别这么大,我朋友的少发了副翼杆,螺丝胶也只有红色低强度的,旋翼头LZ的颜色更深,难道朋友rp爆了500多买到个简装版?

网友W:
很不错,正好学习下

网友X:
关注一下,留着备用

网友V:
兄弟我昨天晚上调好螺距后基本上能蛙跳了 但是遇到点问题 求指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Y(2012-10-20):
很好的攻略,慢慢学习

网友Z(2013-03-16):
T6J开机后蓝灯一直闪是发生什么事呢,请原谅我的挖坟···

网友AA(2013-07-05):
你好,请问飞四旋翼应该选模式几啊?选HELI?